[μCOS-III] 如何将回调函数和串口中断联系起来
我思故我在

楼主(2013-08-27):
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何将串口中断来数据显示在回调函数的MultiEdit框中,如何来触发MultiEdit呢?
研究生

网友:
暂时我也没有比较好的思路,需要你去多尝试一些方法。
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一有数据了就更新MultiEdit,更新的话,直接调用相应的API就可以了。不用再回调函数里面更新。
只不过需要把主窗口的句柄填对

楼主:
嗯嗯 我试试看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