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版主,你们5寸800*480的屏如何触摸校准?

楼主(2013-08-27):
版主你好,买了你们5寸带字库的液晶屏,杜邦线连接F407IGT6的核心板,跑uCOSIII+emWin例程,点击屏幕菜单,屏幕鼠标指针乱跑。。。。。。神马情况??
快速浏览了下液晶屏RA8875的驱动,貌似只能自动识别4.3和7寸的屏,难道5寸的屏不能自动识别?需要手动校准??
如何校准这块5寸屏,请版主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5寸的800*480的屏可以认为是和7寸的一样的,可以识别出来。

你说的鼠标乱窜的原因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6

楼主:
按版主的方法试过了,貌似没效果。。。。。。究竟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将emWin的鼠标箭头显示出来,用手在界面上面水平的滑动一下,看看是上下反了,还是左右反了等等,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楼主:
按版主的方法再试。。。。。。。
点击屏幕的时候鼠标垂直运动正常,水平方向好像反了,也就是我点屏幕左下角,它却跑到了右下角。
修改bsp_touch.c文件,交换以下两句也不行,何解??
       if(_ucCh == ADC_CH_X)
     {  buf = RA8875_TouchReadY();    }
              else
    {  buf = RA8875_TouchReadX();      }
另外版主之前所说的解决办法里,
buf = 1023 - RA8875_TouchReadX();
这句要加在什么地方??
本人目前对ucos和emWin还比较陌生,请版主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直接把:
if(_ucCh == ADC_CH_X)
  {
     buf = RA8875_TouchReadX();
  }
   else
  {
    buf = RA8875_TouchReadY();
}
改为:
if (_ucCh==ADC_CH_X)
buff = 1023-RA8875_TouchReadX();

也没效果。

楼主:
神马情况??buff数组下标变量怎么提交帖子后都没了??

网友:
修改代码后,肯定有变化才对,不管对与错,应该有变化。要观察下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