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红外发射

楼主(2013-08-28):
我用开发板上的红外发送头做红外发射,用示波器测量PA8脚的波形,是我要发送的波形,包括9ms+4.5ms的引导码等,波形正确,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红外接收端的信号时,波形就很乱,有时候没有发射时接收端也会有波形(这个波形很长,如果距离离开点波形会消失一些)。直接用遥控器发送相同的波形,红外接收端的波形正常,同时根据接收的波形可以做其他的相应操作。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红外发射有干扰呢?

网友:
红外没搞过

网友:
这个和红外发射管的发射方向有关或者和发射功率有关。发射管串联的限流电阻目前是10欧(2年前的板子是1K),一般家电遥控器的电阻是2-5欧姆,发射很强。

楼主: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R49这个1k的电阻改小点呢?

网友:
你的板子很早买的吧,如果是1K的,那么必须改小。比如 10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