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3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01):
老大,我是ucos的初学者,目前也就只是初步把程序移植过去跑起来,但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下:
1.uc/lib  在ucos中一定艺用到吗?里面有个LIB_MEM_CFG_HEAP_SIZE定义23K,要这么大的堆栈吗?这占用好大的内存;
2.如果采用stm32,是不是不用去管内存管理那块?对内存管理这块到底有什么作用还不是很明白;
3.uC-Serial文件夹中这些代码做什么用的,目前暂时未用到;
4.uc/pro是如何使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
1. 有个宏定义的,把它关掉就行。
2. 你说的是那个,是uC-LIB文件里面的么,这个不用管
3.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串口通信,不用管。
4. 这个我没有用过,可以搞一下,很好的一个配套调试软件

楼主:
关于ucos的内存管理,还想再问下这个到底有些什么作用,是不是主要针对带内存控制器的芯片,比如ARM9等

但是你们的例程中有个内存管理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ucos的内存管理,还想再问下这个到底有些什么作用,是不是主要针对带内存控制器的芯片,比如ARM9等

但是你们的例程中有个内存管理的例子

UCOS里面的内存管理非常的简单,就是做很多的数组,把数组再用列表链接起来。
用的时候从列表申请一个,用完了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