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  内部ram的使用

楼主(2013-09-04):
请教个问题:

F4 自带的RAM分三个区,三个区域能同时使用吗?还是同时只能使用一块?   备份用的内存是不是不允许使用?

网友:
可以同时用。

楼主:
需要重新定义吗?还是系统会自己定义到那块区域?

例如我ram要使用150K,这个时候需要特殊处理吗

网友:
MDK 里面可以设置2个RAM区。 IRAM1  IRAM2.
也可以用 _at_ 之类的特殊编译指定指定变量定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