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持续更新】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ThreadX的FLASH和RAM的需求(2020-06-02)

楼主(2013-09-06):
说明:全部来自官方,没做实际验证
                         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                   ThreadX
FLASH       <4.0 Kbytes                     6K----26K                 6K --- 10K               1.1K - 1.6K         6K----24K
                    (Code Space)               (code footprint)        (ROM footprint )           (kernel)         (code footprint)             2K----20KB

RAM         300bytes +128bytes          1K+                           没找到                    18-50bytes           1K+                         1K----2KB
                     (kernel)                        (ram footprint)             没找到                       (kernel)           (ram footprint)

通过上面的对比,FLASH和RAM的需求应该是embOS的最小。

后面需要通过在编译器上进一步的验证

网友(2020-06-05):
还是RTX占用空间小

网友A:
貌似 emob 占用小,实际使用上 占用空间也不小哇,因为很多都需要另外设置 ram 空间地址及大型,

就拿 任务来说,freertos, rtx, ucos 同一个任务,分配 4096 就足够,可 这个

embos 分配 4096 就不行,必须得 4096+2048 或者更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emob 占用小,实际使用上 占用空间也不小哇,因为很多都需要另外设置 ram 空间地址及大型,

就拿  ...

这个也有可能是HAL库的问题。
最新的MDK AC6.14使用0级优化编译HAL库的n级条件表达式会产生巨大的栈需求,使用0以外优化等级即可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01&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有可能是HAL库的问题。
最新的MDK AC6.14使用0级优化编译HAL库的n级条件表达式会产生巨大的栈需求 ...

AC6 -0编译直接起不来,别的优化都跑的蹭蹭的,也是醉了,不知道啥原因,没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6 -0编译直接起不来,别的优化都跑的蹭蹭的,也是醉了,不知道啥原因,没细研究

大概率是我发你的帖子里面的问题造成的,加大任务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