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持续更新】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的实时性对比

楼主(2013-09-06):
这里提供一组实时性测试方面的数据,通过任务主动释放CPU权利来测试任务的切换速度
测试条件 :STM32F103VET6,Cortex-M3内核,72Mhz,
                   软件用的MDK4.54,  1级优化。
                   测试10000次,2ms测试一次,然后求平均

RTX             V4.5             252个时钟周期
uCOS-II       V2.92.07      354个时钟周期
embOS        V3.86           389个时钟周期
FreeRTOS   V7.4.2          514个时钟周期(可能是这种测试方法对这个OS不太适合,另一个时间切换的时
                                                                   间是374个时钟周期)
uCOS-III       V3.03.01      576个时钟周期

RTX在众多项的数据面前还是很强的,主要是它能充分的发挥M3/M4的性能

网友:
这么看来keil的系统还是可以的嘛,就是用的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keil的系统还是可以的嘛,就是用的人少

可能过年用的人少吧,欧洲那片用的挺多的,以前论坛里面还有个波兰的兄弟用的armfly-v2的板子,就是用的RTX,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4&fpage=3

RTX的使用程度,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2013 嵌入式市场分析报告(FreeROS, UCOS, RTX,MQX等市场需求排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9

楼主:
其实我认为RTX最强的还是能充分的发挥M3/M4的性能,比如那个零延迟中断。

网友:
TI的操作系统貌似还有什么时间环的,在us级的时间内可以保证运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操作系统貌似还有什么时间环的,在us级的时间内可以保证运行到

好的,有机会研究下。

网友(2015-06-09):
引用 楼主:
可能过年用的人少吧,欧洲那片用的挺多的,以前论坛里面还有个波兰的兄弟用的armfly-v2的板子,就是用的RTX,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4&fpage=3

RTX的使用程度,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B(2020-09-04):
标题是不是要改成这个了

[Threadx] 【持续更新】Threadx,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的实时性对比[Threadx完爆其它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是不是要改成这个了

[Threadx] 【持续更新】Threadx,RTX, uCOS-II, FreeRTOS embOS, uCOS-III的实 ...

得测测看,不过ThreadX官方给的数据挺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得测测看,不过ThreadX官方给的数据挺溜的。

RTX5是不是也安排一下,看看和RTX4有多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X5是不是也安排一下,看看和RTX4有多大差距

没问题,这几款OS到时专门做个性能测试专题,代码开源出来,方便大家也对比测试,或者怎么测试更合理。

网友(2021-05-14):
请问版主有对应的新版本的性能测试结果么

网友D:
请问版主有新版本的系统对比数据么?能不能也加threadx在其中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有新版本的系统对比数据么?能不能也加threadx在其中对比一下

好的,有时间了加入ThreadX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时间了加入ThreadX测试下。

坐等大佬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有时间了加入ThreadX测试下。

期待把rtos2也加进去,看看新老版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把rtos2也加进去,看看新老版的差异

好的。

网友F(2021-07-16):
大佬有测试计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测试计划了吗

更新,有时间了做下。

网友(2022-05-11):
FREERTOS这么拉跨么?

网友(2023-04-22):
求更新呀呀,看看新版本的几大OS系统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