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楼主(2013-09-07):
特别说明:pdf版60期emWin教程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armfly-x2,x3,v2,v3,v5开发板裸机和带系统的emWin工程已经全部建立,链接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0
重要说明:
(0)由于这个移植教程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做的,用的是5.16,这就不再做个5.20的移植了,方法是一样的。
(1)emWin手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驱动接口的改变始于emWin V5。不再支持针对emWin V4 或更早版本开发的老显示驱动”。
(2)如果不使用V5以后版本的新特性,基本和以前的版本使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用V5以前版本实现的功能,直接升级
          到现有的版本,基本可以正常运行。
(3)尽管emWin提供了大部分屏的驱动,但是不能包含所有,这篇移植文档就因此而生。不管是emWin已经支持的,还是没有
        提供支持的,均可采用这种方法。

(4)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触摸滤波方法,此方法可以有效的滤除飞点。

STM42F4+emWin5.16+3.0寸视频演示

STM42F4+emWin5.16+4.3寸视频演示

STM42F4+emWin5.16+7寸视频演示

一.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1)MDK4.54版本里面的有emWin5.16的库,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文件夹里面的emWin库。

可以看到支持M4的GUI库,所有就用这个库,大家都知道M4相对于M3,主要是增加了浮点运算,
但是emWin手册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明。

手册里面明确的说明了emWin的库,绝对无浮点使用。所有如果使用M3的emWin库也是没有问题的。
(2)MDK要添加下面的LICENSE, 如果不添加是不能用emWin的库。

添加方法也很简单,用大家注册MDK时的-注-册-机就可以的,不贴全图了。

(3)要添加MDK对M4的浮点支持,添加方法也很简单,提供的例程里面就有,看一下就会了,这里不
再做说明了。
二.现在就可以开始移植工作了。
      主要添加下图所示的几个文件

下面就对这些文件进行详细的说明
(1) bsp_touch.c这个文件主要提供触摸的驱动函数,以便emWin中
GUI_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Y
两个函数的调用。
特别注意,这里改变触摸的滤波方法,以前用去点前几个点和后几个点,然后中间数值取平均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不用有效的滤除飞点,这里使用一个新的方法。
1.1、在emWin里面使用使用触摸的中断方式,效果并不好,所以这里使用查询,查询此引脚的电平,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调用
        GUI_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Y
         两个函数。
1.2、触摸滤波,主要是滤的是飞点,就应为这些飞点的存在,才使得触摸很不稳定。
下面的这个函数,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滤除前几个点和后面几个点,然后中间几个点取平均
/* 读取次数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
#define XPT2046_READ_TIMES    5
/* 丢弃值  */
#define XPT2046_LOST_VAL      1
uint16_t TOUCH_DataFilter(uint8_t _ucCh)
{
        uint16_t i, j;
        uint16_t buf[XPT2046_READ_TIMES];
        uint16_t usSum;
        uint16_t usTemp;

        /* 读取READ_TIMES次数据 */
        for(i=0; i < XPT2046_READ_TIMES; i++)
        {
                if (g_ChipID == IC_8875)
            {
                        if(_ucCh == ADC_CH_X)
                        {
                                buf = RA8875_TouchReadX();
                        }
                        else
                        {
                                buf = RA8875_TouchReadY();
                        }
                }
                else
                {
                        buf = TSC2046_ReadAdc(_ucCh);
                }
        }

        /* 升序排列 */
        for(i = 0; i < XPT2046_READ_TIMES - 1; i++)
        {
                for(j = i + 1; j < XPT2046_READ_TIMES; j++)
                {
                        if(buf > buf[j])
                        {
                                usTemp = buf;
                                buf = buf[j];
                                buf[j] = usTemp;
                        }
                }
        }

        usSum = 0;

        /*求和 */
        for(i = XPT2046_LOST_VAL; i < XPT2046_READ_TIMES - XPT2046_LOST_VAL; i++)
        {
                usSum += buf;
        }
        /*求平均 */
        usTemp = usSum / (XPT2046_READ_TIMES - 2 * XPT2046_LOST_VAL);

        return usTemp;
}

下面的这个函数就很重要了,要滤除飞点,就全靠它了。
/* 误差范围 根据实际情况调节误差范围 */
uint8_t ADC_ERR_RANGE = 5;
uint8_t TOUCH_ReadAdcXY(int16_t *_usX, int16_t *_usY)
{
        uint16_t iX1, iY1;
        uint16_t iX2, iY2;
        uint16_t iX, iY;

        iX1 = TOUCH_DataFilter(ADC_CH_X);
        iY1 = TOUCH_DataFilter(ADC_CH_Y);
        iX2 = TOUCH_DataFilter(ADC_CH_X);
        iY2 = TOUCH_DataFilter(ADC_CH_Y);

        iX = TOUCH_Abs(iX1 - iX2);
        iY = TOUCH_Abs(iY1 - iY2);

        /* 前后两次采样在+-ERR_RANGE内 */
    if ((iX <= ADC_ERR_RANGE) && (iY <= ADC_ERR_RANGE))
    {

                if(g_ucGPIX == 1)
                {
                        *_usY = (iX1 + iX2) / 2;
                *_usX = (iY1 + iY2) / 2;
                }
                else
                {
                        *_usX = (iX1 + iX2) / 2;
                *_usY = (iY1 + iY2) / 2;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触摸的驱动就这些东西,详细的使用看例程级可以,然后在文件GUI_X_Touch_Analog.c里面调用就可以了。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TOUCH_SCAN();
        return(g_tTP.usAdcNowX);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return(g_tTP.usAdcNowY);
}

(2) 下面的说明就很重要了,这个是实现emWin移植成功的关键。

在文件夹DisplayDriver有这三个文件,这里我们使用第一个。
打开这个文件,会发现里面的函数很面熟,是的,基本和UCGUI3.98里面的差不多,但是这个里面的功能更加全面。
2.1、如果不使用优化,直接提供一个打点和读点的函数就可以了,如果想优化一下,就继续往下看。
优化需要修改的函数有下面几个。
/*
********************************************************************
*
*       _DrawHLine
*
*******************************************************************
*/
static void _DrawHLine  (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  int x1)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x0 <= x1; x0++) {
      _XorPixel(pDevice, x0, y);
    }
  } else {
  #if emWin_Optimize   //这里使用了一个宏定义,是否使用优化
          //LCD8875_DrawHLine(x0, y, x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DrawLineH(x0, y, x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0;
  #else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Color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for (; x0 <= x1; x0++)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0, y, ColorIndex);
    }
  #endif
  }
}

/*
*************************************************************************
*
*       _DrawVLine, not optimized
*
*************************************************************************
*/
static void _DrawVLine  (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0,  int y1) {
  if (GUI_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y0 <= y1; y0++) {
      _XorPixel(pDevice, x, y0);
    }
  } else {

        #if emWin_Optimize
//                LCD8875_DrawVLine(x, y0, y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DrawLineV(x, y0, y1, LCD_COLORINDEX);
                s_ucRA8875BusyNow = 0;
        #else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Color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for (; y0 <= y1; y0++)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0, ColorIndex);
            }
        #endif
  }
}

/*
**************************************************************************
*
*       _FillRect
*
**************************************************************************
*/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if emWin_Optimize

    if (g_ChipID == IC_8875)
        {
                s_ucRA8875BusyNow = 1;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0);  /* 设置BTE位置和宽度高度 */
                BTE_SetOperateCode(0x0C);                               /* 设定BTE 操作码和光栅运算码  REG[51h] Bit[3:0] = 0Ch */
                RA8875_SetFrontColor(LCD_COLORINDEX);    /* 设置BTE前景色   */
                BTE_Start();                                                   /* 开启BTE 功能     */
                BTE_Wait();                                                  /* 等待操作结束     */
                s_ucRA8875BusyNow = 0;
        }
        else
        {
                for (; y0 <= y1; y0++)
                {
                        _DrawHLine(pDevice, x0, y0, x1);
                }
        }

#else
        for (; y0 <= y1; y0++)
        {
                _DrawHLine(pDevice, x0, y0, x1);
        }
#endif
}

下面的这个函数优化很重要,要想窗口打开的快点,下面的必须优化!!!!!!!
/*
**************************************************************************
*
*       Draw Bitmap 16 BPP, not optimized
*
**************************************************************************
*/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if emWin_Optimize

//                RA8875_SetCursor(x,y);
//                RA8875_REG = 0x02;
//                for (;xsize > 0; xsize--,p++)
//                {
//                        RA8875_RAM = *p;
//                }
        s_ucRA8875BusyNow = 1;
        LCD_DrawHColorLine(x, y, xsize, (uint16_t *)p);
        s_ucRA8875BusyNow = 0;
#else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 *p);
        }
#endif
}
(3)驱动函数写好以后,就是配置函数了,配置函数写好了,emWin就可以跑起来了。
         写贴一个官方的配置流程。
     下面就按照这个流程进行配置,如果没有说到的,看例程就可以。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30000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为emWin分配动态内存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

然后就是最关键的LCD_X_Config,这里对7寸4.3寸 3.0寸都做了支持。
/*
****************************************************************************
*
*       LCD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if (g_ChipID == IC_8875)
        {
                if (g_ucGPIX == 1)        /*         GPIX = 1  4.3  480x272 */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    (0, 480, 272);
                        LCD_SetVSizeEx   (0, 480, 272);

                        /* Touch calibration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479, 985,  50);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271, 920,  100);
                }
                else         /*         GPIX = 0  7  800*480 */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   (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VRAM_ADDR);

                        /* Touch calibration */
                //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0);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XSIZE_PHYS - 1, GUI_TOUCH_AD_LEFT,  GUI_TOUCH_AD_RIGHT);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YSIZE_PHYS - 1, GUI_TOUCH_AD_TOP,  GUI_TOUCH_AD_BOTTOM);
                }
        }
        else
        {
                LCD_SetSizeEx    (0, 400, 240);
                LCD_SetVSizeEx   (0, 400, 240);

                /* Touch calibration */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399, 300, 3600);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239, 273,  3671);
        }
}

大家根据自己的屏,配置屏的大小和触摸校准就可以了。到这里移植就算结束了。

楼主:
这里贴上以前写的pdf文档和以前移植的那个程序下载,是裸机的,
这个以前就上传过,这里就不重复上传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9&fpage=2

网友:
看看先。 有没有源码好下载

网友:
很好的教学贴,来学习下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看一下资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
急需学习中  感谢分享

网友:
刚开始用emwin,学习中

楼主:
更新了一下视频和图片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网友A(2013-10-08):
跟着楼主步伐学习

网友:
很好的例子,正准备开始移植呢,学习当中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一下哦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了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好吧!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打算收藏一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网友:
一项一项来啊来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 ,看看

网友:
看看触摸怎么移植,打包的库真的用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触摸怎么移植,打包的库真的用不习惯=-=

习惯了就好了,用起来还是很爽的,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想看他的源代码了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支持楼主!!!!!!!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kkk

网友(2013-11-08):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又要回复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需要学习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看起,努力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s:148 ]  学习了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还是要看看,,,
且利欧

网友:
顶一个····密码老忘···害的我,总注册···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好东西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我得学习一下,看起来好高端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瞧瞧

网友(2013-12-09):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顶。。。。。。。。。。。。。。。。。。。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hahao[s:141]

网友:
准备接触一下emWIN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下

网友:
本人菜鸟,想问一个问题:
在 M4 ,keil MDK上使用 emWin 时,提示错误:
.\\IFlash\\example.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onf.o(.bss).
.\\IFlash\\example.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0000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怎么办?
应该是 GUI_X_Config 函数中的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这条语句引起的,是内在不够吗??

网友:
这个一定要学习下

网友:
emwin 呵呵有教程了

网友:
教程必须的

网友:
我不只是查隐身的  支持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酷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移植,這個一定要學,看文件已經看到昏頭了
來看看板大講得會不會更容易理解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系列的帖子很专业啊

网友:
好东西啊,这个必须顶,好好学一下

网友:
还好。。看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前来学习

网友:
新手受教了

网友(2014-01-09):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分享!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谢谢发布。。。

网友:
看得很让人心动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准备学学 。。太好了。。。谢谢

网友:
第二部来了

网友:
用过模拟的。准备弄到429上用用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了,谢谢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继续潜水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谢谢斑竹

网友C: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啦
学习学习

网友:
是裸机的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一下。good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Thanks

网友(2014-02-10):
真心是好教程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看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正需要呢,顶楼主

网友:
正好要学学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支持,看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非常感谢!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不明觉厉

网友:
很不错啊 呵呵  谢谢你啦!

网友D: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真心想学习一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哈哈,学习中,!!!!!!!!!!!!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好好学习!

网友:
学习啊啊啊啊

网友:
自己买了个f4 discovery。还有1年毕业,可劲折腾把。可能以后的工作都不再碰这些玩意了

网友:
有点笨啊,看了也学不会啊

网友:
hao hao xue xue

网友:
不明觉利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好啊,安福利,做的教程很详细,赞!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好东西 支持!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继续学习

网友(2014-03-12):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支持,看看

网友:
非常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document.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希望看下,隐藏内容,学点东西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支持

网友:
回复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刚开始学!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look!!!!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向硬汉兄弟学习···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看看再说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学啊

网友E:
为啥要回复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顶起,谢谢

网友:
新来的学习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先参考下

网友:
版主你好,我把字库的目录改下就乱码,是不是目录一定要这个的啊"1:/system/gui_font/ASC8x16.bin"?

网友:
希望能出一份详细的STM32F4的 利用FMSC 驱动LCD的教程

网友:
LZ 果然强大

网友(2014-04-11):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感谢分享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开始看第二篇

网友:
求移植详细步骤啊!!

网友:
不回复 不能看内容 什么破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回复 不能看内容 什么破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回复 不能看内容 什么破规定

收回我说的话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想使用emwin,看一下~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学习。。。。。。。。

网友:
顶啊 做个毕业设计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hao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学习中
蒲公英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不错。

网友:
好教程,正在学习中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再回复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犀利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看看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很好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  7寸

来了来了,ra8875
下一个产品平台尽在stm32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学习第二课

网友:
没贴回复
天高任鸟飞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不过407读TF卡里的图片再刷屏(800*480),速度还是差强人意啊

网友(2014-05-13):
支持楼主
且行且珍惜~

网友G:
不错,好好学习了
潇洒少年游

网友G:
潇洒少年游

网友G:
怎么看到啊
潇洒少年游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怎么看到啊
潇洒少年游

网友:
楼主好人
学海无涯

网友:
新手学习!大家指教

网友:
今天收到了X3,下个系统跑跑啊

网友: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顶顶看

网友(2014-06-12):
Re:第二期:emWin5.xx的详细移植步骤(添加视频演示3.0,4.37寸)

希望是程序啊

网友:
正要学习这个,好东西!

网友(2015-02-03):
请教,这个视频上的STM32F407,有没有外扩RAM来作为显示内存啊?
能吃能睡,开心自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这个视频上的STM32F407,有没有外扩RAM来作为显示内存啊?

这个例子没有。

网友(2016-03-08):
编译时显示内存不够了: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GPS-Display'
linking...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onf.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f10x_hd.o(STACK).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touch.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alpha.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setalpha.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bss).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f10x.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imer.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color.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waitevent.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c_m565.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managecach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x.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harlin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v_banding.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_sendmessag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aa.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v_staticdevices.o(.data).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033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33 error messages.
".\\Objects\\NV-GPS-K.axf" - 33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译时显示内存不够了: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GPS-Display'
linking...
.\\Objects\\NV-GPS-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 ..

这个提示是RAM空间不够了,具体可以查看工程生成的.MAP文件,看看是那个C文件比较耗RAM,做一下优化。

网友(2016-10-14):
mark下,好好校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