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安富莱】STM32-V5开发板  USB  中断
埋头干活

楼主(2013-09-08):
请问下该板子  如何查询  U盘插入中断    语句如何  写!

网友:
没有懂楼主的意思,是指的中断用查询的方式么,还是U盘的插入检测

楼主:
STM32F407VGT6  USB主机 例程中是不是有一个USB插入  中断  查询是否连接的   语句是??

楼主:
例程中用的是  一个串口命令  实现对U盘读写的     但是如何实现一插入就读   如何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中用的是  一个串口命令  实现对U盘读写的     但是如何实现一插入就读   如何写代码

网友:
其实,你想实现的就是个U盘插入检测,有专门的方法的,这个我没怎么搞过,只能让论坛总舵主来解答了。

楼主:
论坛总舵主   怎么联系

网友:
USB例子 F4-007c_FatFS文件系统例程(U盘)

\\User\\usbh_mass_storage\\sbh_usr.c 文件

开头有个调式打印的宏
//#define usb_printf    printf
#define usb_printf    printf(...)    <----  选择这个,U盘插入和拔除,枚举的事件都会打印到串口。

你跟踪看下打印的数据,就知道在哪里实现U盘插入和拔除检测了。

在:USBH_USR_Configuration_DescAvailable 函数中添加代码,做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设置一些全局标志表示U盘连接成功。
void USBH_USR_Configuration_DescAvailable(USBH_CfgDesc_TypeDef * cfgDesc,
                                          USBH_InterfaceDesc_TypeDef *itfDesc,
                                          USBH_EpDesc_TypeDef *epDesc)
{
USBH_InterfaceDesc_TypeDef *id;

id = itfDesc;
if((*id).bInterfaceClass  == 0x08)
{
  usb_printf((char *)MSG_MSC_CLASS);
}
else if((*id).bInterfaceClass  == 0x03)
{
  usb_printf((char *)MSG_HID_CLA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