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串口DMA

楼主(2013-09-10):
DMA可以减少CPU负担,网上有人说用DMA配合串口,可以很好的用于发送大量数据。但是很多例子都是用DMA发送一堆数据,然后显示发送进度(百分比)。
那么串口配合DMA到底有什么实际工程意义呢?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
我的实际项目经验有限,我觉得一般用串口的只是传输一个命令和以及一些小量数据的传输,中断就够用。
大量数据的传输,用串口传输速度着实有点慢了。

楼主:
恩,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才没有理解串口+DMA的实际意义

网友:
串口再快又能有多快? 一般最大也就 115200bps ,每秒115K字节数据,中断中处理足够了,DMA配置起来麻烦,用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