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个任务统计中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任务统计列表中, p_tcb->CyclesDelta,  表示任务执行时间,但是发现这个值一直都是很大,起码都是1100+,去头文件定义中也没找到这个参数的时基是系统滴答时间还是其他时间

楼主:
任务统计时间

任务统计时间

网友:
这个要除以10000的,要不下面这个图的CPU运行率怎么精确到0.01%

楼主:
如果除以10000,那不是最小是0.1多点,其单位是ms吗?那他是怎么计算出这个值的?不是以系统滴答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除以10000,那不是最小是0.1多点,其单位是ms吗?那他是怎么计算出这个值的?不是以系统滴答时钟?

这个是%号,1 / 10000 = 0.01%
建议你把这个统计部分的代码读个10遍以上,自己真正的摸索懂的了,这个才能为你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