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菜鸟献丑

楼主(2013-09-14):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X2的开发板,光盘里的用户手册是V3的,但标明了只看软件开发环境这一章。
于是就按部就班地建立工程、编译、链接,谁知道悲剧了。

然后回头看了几遍,完全是按照步骤来的啊!

仔细才发现原来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用户手册上是:

需要改成:

才能编译连接成功。

具体原因,到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有个结论。

请版主给解释 一下,也给使用X2板子的同学,提个思路。

谢谢!
冬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

网友:
楼主把你建立的工程贴上来,我明天给你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d.zip (2.87 MB, 下载次数: 62) eric2013:
冬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建立的工程贴上来,我明天给你弄


去掉三个复选框就能编译了。现在已经OK了。

能告诉下,上面贴图中的那三个复选框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谢谢!
冬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三个复选框就能编译了。现在已经OK了。

能告诉下,上面贴图中的那三个复选框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我只知道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选上这个就是去除工程的冗余函数,比如不用的函数是不会产生代码的。其它的另个还没有使用过,另外建议楼主多用下百度,google,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选上这个就是去除工程的冗余函数,比如不用的函数是不会产生代码的。其它的另个还没有使用过,另外建议楼主多用下百度,google,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好的!谢谢。

暂时管不了那么多,先把LCD搞懂再说
冬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