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第六期:emWin5.20汉字显示方法二(将字库放到外部Flash,SD卡等)

楼主(2013-09-16):
特别说明:pdf版60期emWin教程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armfly-x2,x3,v2,v3,v5开发板裸机和带系统的emWin工程已经全部建立,链接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0
       本期主要讲如何将字库放置到外部存储器的方法,这里以放到SD卡为例,放到其他存储器是一样的。
其实用官方提供的XBF方式,将字库放到外部字库是最合适的,而且能够使用抗锯齿,暂时还没有调试出
来,后面有机会了再做尝试,这里用的外置字库的方法还是UCGUI时代遗留下来的。现在贴个图让大家看
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有一点在这里必须的说明一下,外置字库到SD卡显示大字体的时候会非常的卡。

本期分为三个小节:
6. 1  移植方法
6. 2  点阵字体的说明
6. 3  将生成的字体移植到armfly - v5开发板上面
6. 4  实验总结

6. 1  移植方法
   6.1.1  要添加两个文件,一个是 GUI_UC_EncodeNone.c 用于解码非unicode编码的字符,程序如下
#include "GUI_Private.h"
/*********************************************************************
*
*       Static code
*
**********************************************************************
*/
/*********************************************************************
*
*       _GetCharCode
*
* Purpose:
*   Return the UNICODE character code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
*/
static U16 _GetCharCode(const char GUI_UNI_PTR * s) {
  if((*s) > 0xA0)
  {
    return *(const U16 GUI_UNI_PTR *)s;
  }
  return *(const U8 GUI_UNI_PTR *)s;
}
/*********************************************************************
*
*       _GetCharSize
*
* Purpose:
*   Return the number of bytes of the current character.
*/
static int _GetCharSize(const char GUI_UNI_PTR * s) {
  GUI_USE_PARA(s);
  if((*s) > 0xA0)
  {
    return 2;
  }
  return 1;
}
/*********************************************************************
*
*       _CalcSizeOfChar
*
* Purpose:
*   Return the number of bytes needed for the given character.
*/
static int _CalcSizeOfChar(U16 Char) {
  GUI_USE_PARA(Char);
  if(Char > 0xA0A0)
  {
    return 2;
  }
  return 1;
}
/*********************************************************************
*
*       _Encode
*
* Purpose:
*   Encode character into 1/2/3 bytes.
*/
static int _Encode(char *s, U16 Char) {
  if(Char > 0xA0A0)
  {
    *((U16 *)s) = (U16)(Char);
    return 2;
  }
  *s = (U8)(Char);
  return 1;
}
/*********************************************************************
*
*       Static data
*
**********************************************************************
*/
/*********************************************************************
*
*       _API_Table
*/
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GUI__API_TableNone = {
  _GetCharCode,     /*  return character code as U16 */
  _GetCharSize,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CalcSizeOfChar,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Encode           /*  Encode character */
};
const GUI_UC_ENC_APILIST GUI_UC_None = {
  _GetCharCode,     /*  return character code as U16 */
  _GetCharSize,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CalcSizeOfChar,  /*  return size of character: 1 */
  _Encode           /*  Encode character */
};

    6.1.2  另一个要添加的文件主要是用于从外部存储器读取字体点阵数据,并提供为emWin提供相应的接口函数
#include <stddef.h>           /* needed for definition of NULL */
#include "GUI_Private.h"
#include "ff.h"
#include "bsp.h"
#include "MainTask.h"
/* 字模数据的暂存数组,以单个字模的最大字节数为设定值 */
#define BYTES_PER_FONT      1024
static U8 GUI_FontDataBuf[BYTES_PER_FONT];
FIL fsrc;         // 定义文件操作类
FRESULT res;      // 定义操作结果变量
UINT bw1;         // 定义读写数量变量
/*---------------------------------------------------------------------------*/
/*字库外部函数部分-----------------------------------------------------------*/
void GUI_X_GetFontData(char* font, U32 oft, U8 *ptr, U16 bytes)
{
    res = f_open(&fsrc, fon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打开字库文件
    if(res != FR_OK)
    {

    }
    res = f_lseek(&fsrc,oft); //找到首地址
    res = f_read(&fsrc, ptr, bytes, &bw1); //读取字库点阵数据
    res = f_close(&fsrc); //关闭字体
}
static void GUI_GetDataFromMemory(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pProp, U16P c)
{
    U16 BytesPerFont;
    U32 oft;
    char *font = (char *)pProp->paCharInfo->pData;
    /* 每个字模的数据字节数 */
    BytesPerFont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pProp->paCharInfo->BytesPerLine;
    if (BytesPerFont > BYTES_PER_FONT)
    {
        BytesPerFont = BYTES_PER_FONT;
    }
    /* 英文字符地址偏移算法 */
    if (c < 0x80)
    {
        oft = (c-0x20) * BytesPerFont;
    }
    else
    {
        /* 用于读取12*12 和 16*16点阵字符 */
        if(font[21] == '1')
        {
            /* 中文字符地址偏移算法包括符号 */
            oft = ((((c >> 8)-0xA1)) + ((c & 0xFF)-0xA1) * 94)* BytesPerFont;
        }
        /* 用于读取24*24 48*48 */
        else
        {
            /* 中文字符地址偏移算法包括符号 */
            oft = ((((c >> 8)-0xA1)) + ((c & 0xFF)-0xB0) * 94)* BytesPerFont;
        }
    }
    GUI_X_GetFontData(font, oft, GUI_FontDataBuf, BytesPerFont);

}
void GUIPROP_X_DispChar(U16P c)
{
    int BytesPerLine;
    GUI_DRAWMODE DrawMode = GUI_pContext->TextMode;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pProp = GUI_pContext->pAFont->p.pProp;
    //搜索定位字库数据信息
    for (; pProp; pProp = pProp->pNext)
    {
        if ((c >= pProp->First) && (c <= pProp->Last))break;
    }
    if (pProp)
    {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
        const GUI_CHARINFO GUI_UNI_PTR * pCharInfo = pProp->paCharInfo;
        GUI_GetDataFromMemory(pProp, c);//取出字模数据
        BytesPerLine = pCharInfo->BytesPerLine;
        OldDrawMode  = LCD_SetDrawMode(DrawMode);
        LCD_DrawBitmap(GUI_pContext->DispPosX, GUI_pContext->DispPosY,
                       pCharInfo->XSize,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GUI_pContext->pAFont->XMag, GUI_pContext->pAFont->YMag,
                       1,     /* Bits per Pixel */
                       BytesPerLine,
                       &GUI_FontDataBuf[0],
                       &LCD_BKCOLORINDEX
                       );
        /* Fill empty pixel lines */
        if (GUI_pContext->pAFont->YDist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int YMag = GUI_pContext->pAFont->YMag;
            int YDist = GUI_pContext->pAFont->YDist * YMag;
            int YSize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YMag;
            if (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LCD_COLOR OldColor = GUI_GetColor();
                GUI_SetColor(GUI_GetBkColor());
                LCD_FillRect(GUI_pContext->DispPosX, GUI_pContext->DispPosY + YSize,
                             GUI_p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Size,
                             GUI_pContext->DispPosY + YDist);
                GUI_SetColor(OldColor);
            }
        }
        LCD_SetDrawMode(OldDrawMode); /* Restore draw mode */
//      if (!GUI_MoveRTL)
        GUI_p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Dist * GUI_pContext->pAFont->XMag;
    }
}
/*********************************************************************
*
*       GUIPROP_GetCharDistX
*/
int GUIPROP_X_GetCharDistX(U16P c)
{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UNI_PTR * pProp = GUI_pContext->pAFont->p.pProp;
    for (; pProp; pProp = pProp->pNext)
    {
        if ((c >= pProp->First) && (c <= pProp->Last))break;
    }
    return (pProp) ? (pProp->paCharInfo)->XSize * GUI_pContext->pAFont->XMag : 0;
}

   6.1.3  比如这里要显示12*12的点阵数据需要提供一个如下内容的文件
#include "GUI.h"
extern void GUIPROP_X_DispChar(U16P c);
extern int GUIPROP_X_GetCharDistX(U16P c);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2_CharInfo[2] =
{
    {  6,    6,  1, (void *)"0:/system/gui_font/ASC6x12.bin"},
    {  12,  12,  2, (void *)"0:/system/gui_font/HZ12x12.bin"},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2_PropHZ= {
      0xA1A1,
      0xFEFE,
      &GUI_FontHZ12_CharInfo[1],
      (void *)0,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12_PropASC= {
      0x0000,
      0x007F,
      &GUI_FontHZ12_CharInfo[0],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12_PropHZ,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12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
      12,
      12,
      1,
      1,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12_PropASC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HZ12x2 =
{
    GUI_FONTTYPE_PROP_USER,
      12,
      12,
      2,
      2,
      (void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HZ12_PropASC
};

    6.1.4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需要在GUI_Typ.h文件里面添加如下的声明

#define GUI_FONTTYPE_PROP_USER   \
            GUIPROP_X_DispChar,            \
            GUIPROP_X_GetCharDistX,        \
            GUIMONO_GetFontInfo,           \
            GUIMONO_IsInFont,              \
           (GUI_GETCHARINFO *)0,          \
           (tGUI_ENC_APIList*)0

6. 2  点阵字体的说明
关于点阵字体,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的说明:
12*12点阵汉字和字符  使用的是UCDOS里面的,半角和全角字符显示都正常,汉字也正常
                                      偏移地址计算:oft = ((((c >> 8)-0xA1)) + ((c & 0xFF)-0xA1) * 94)* BytesPerFont;
16*16点阵汉字和字符  使用的是UCDOS里面的,半角和全角字符显示都正常,汉字也正常
                                      偏移地址计算:oft = ((((c >> 8)-0xA1)) + ((c & 0xFF)-0xA1) * 94)* BytesPerFont;
24*24点阵汉字和字符  使用的是UCDOS里面的,半角显示正常,字库里面全角字符,需要单独添加。
                                      偏移地址计算:oft = ((((c >> 8)-0xA1)) + ((c & 0xFF)-0xB0) * 94)* BytesPerFont; 注意和前两个的不同
                                      主要是因为这个里面只有汉字。最重要的是这个字体居然显示的时候是躺在的,而且上下镜像
                                      所以24*24的点阵是用软件《字模3》生成的。

48*48点阵汉字和字符  使用的是UCDOS里面的,半角显示正常,字库里面全角字符,需要单独添加。
                                      偏移地址计算:oft = ((((c >> 8)-0xA1)) + ((c & 0xFF)-0xB0) * 94)* BytesPerFont; 注意和前两个的不同
                                      主要是因为这个里面只有汉字。
提供一下我从网上下载的UCDOS字体
ABC            英文字库文件
ASC12         ASCII字库文件12X6
ASC16         ASCII字库文件16X8
ASC48         ASCII字库文件48X24
Hzk12          汉字库宋体12X12
Hzk16          汉字库宋体16X16
hzk16F         汉字库仿宋16X16
HZK24F        汉字库仿宋24X24
HZK24H        汉字库黑体24X24
HZK24K        汉字库楷体24X24
HZK24S        汉字库宋体24X24
HZK24T        全角字符库24X24
HZK24Z        汉字库篆体24X24
HZK40S        汉字库宋体40X40
HZK40T        全角字符库40X40
HZK48S        汉字库宋体48X48
HZK48S        全角字符库48X48

6. 3  将生成的字体移植到armfly - v5开发板上面
    根据上面的说明将其添加到工程中即可,通过截图,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6. 4  实验总结
        实际使用中,从SD卡读取大点阵的数据并显示,显示速度比较的慢,不能满足实际的应用,所以建议大字体存储到内部flash(当然是只生产部分字体)。
还有一个比较郁闷的地方是,以前我用字模提取软件《字模3》非常的好用,字体能够在UCGUI上面正常的显示,现在用emWin,32*32以上的点阵就是无法显示,
下面这个图就是以前用UCGUI时的显示效果,软件《字模3》生成的汉字前面没有全角字符,这点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里面只有汉字。

SD卡根目录要放的文件

程序下载

网友:
顶起,学习下
天天向上

网友:
本部分内容设定了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网友:
对于国人来说,出汉字,是很实用的技术活。。。支持!

网友:
先留个脚印,希望斑竹能把这资料整理出来,做成PDF档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个    有用

网友:
好消息。多谢。。。。。

网友:
这是一个我很相实现的东西!力顶!

网友:
版主,看图片,好像控件上也可以放汉字了?
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看图片,好像控件上也可以放汉字了?
是不是啊?

网友:
是的,控件上面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留个脚印,希望斑竹能把这资料整理出来,做成PDF档就好了。

会的,现在先做10期,后面会逐渐的都整理成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控件上面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现在先做10期,后面会逐渐的都整理成pdf。

好事情。。。。
以前因为不支持中文,没法用。
现在打算用到LPC1788上。刷屏那个爽。

网友:
学学,最近也在学这个。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有就是第三期在哪呢

楼主:
feiante:
学习学习。。。。。
还有就是第三期在哪呢

应该找到第三期了吧,以后可以直接的点击这里就可以的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D:
楼主,昨天在LPC1788上移植了,我用的是LPC1788的emwin库(5.20),在测试汉字显示的时候,用GUI_DisplayString等函数可以实现汉字显示,但是把控件上用汉字就显示出不对劲。例如在标题框上显示“系统设置”,结果人家显示出来“绯荤璁距疆”这些玩意。我在另一块板子上用字库芯片GL2312却能够正常显示。求楼主正解啊!

楼主:
forevertoo:
楼主,昨天在LPC1788上移植了,我用的是LPC1788的emwin库(5.20),在测试汉字显示的时候,用GUI_DisplayString等函数可以实现汉字显示,但是把控件上用汉字就显示出不对劲。例如在标题框上显示“系统设置”,结果人家显示出来“绯荤璁距疆”这些玩意。我在另一块板子上用字库芯片GL2312却能够正常显示。求楼主正解啊!

用的是我提供的的字体库么,出现汉字了说明读取是正确的,显示的不是你想要的,估计问题是出在不能正确的解析文字的位置。

网友:
楼主,没有32*32的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32*32的汉字?

需要自己制作。UCDOS里没有找到,只在网上找到了那么几种

网友:
正在研究emwin的汉字显示,感觉用EncodeUTF8很麻烦,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研究emwin的汉字显示,感觉用EncodeUTF8很麻烦,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不麻烦,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一如既往的先顶再看

网友:
今晚试试这个例程。。。

网友:
谢了,楼主。先顶起,下来学习

网友:
版主,有没有W25X64 存字库的例程。板子上的SD用不了,想存到SPI FLASH 中。。。

网友(2013-10-18):
最近正在学习中  很好很有帮助的资料

网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16                          *
*        Compiled Jun  4 2012, 15:48:59                              *
*        (c) 2011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PROGBAR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RADIO_0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SLIDER_0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SCROLLBAR_0  (GUI_ID_USER + 0x07)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2, 0, 320, 48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07, 11, 196, 77, 0, 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quotrogbar", ID_PROGBAR_0, 42, 113, 80, 2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88, 160, 80, 20, 0, 100, 0 },
  { RADIO_CreateIndirect, "Radio", ID_RADIO_0, 23, 194, 80, 60, 0, 5122, 0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Slider", ID_SLIDER_0, 107, 284, 182, 34, 0, 0, 0 },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Scrollbar", ID_SCROLLBAR_0, 98, 210, 184, 45, 0, 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Id, NCode;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hItem, "Text");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X13_ASCII);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RADIO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Radio'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SLIDER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Slider'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SCROLLBAR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Scrollbar'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2,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
 看看跟ucgui的有么区别,我用ucgui的方法就会硬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跟ucgui的有么区别,我用ucgui的方法就会硬件错误

可能是你没有配置对吧,我用UCGUI3.98的时候,没有问题的。

网友:
很好,很受用

网友:
回复楼主,查看附件

网友:
看了前面几期,感觉不错。版主辛苦了!

网友H:
楼主,这个外部字库,用RA8875读取有没有办法呢?你的显示屏不是用RA8875外挂字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外部字库,用RA8875读取有没有办法呢?你的显示屏不是用RA8875外挂字库的吗?

使用的emWin的话,暂时不支持RA8875外挂字库的方式

网友:
看到第六期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H:
很好,看了很久,好象是直接从STM32接的外部FLASH,RA8875驱的TFT不是外挂了GL2312么,如何用外挂的字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看了很久,好象是直接从STM32接的外部FLASH,RA8875驱的TFT不是外挂了GL2312么,如何用外挂的字库呢?

暂时还无法支持

网友(2013-11-23):
很有价值正好用到

网友:
正要用到相似的知识,先学习下,

网友:
好东西看一下啦!

网友:
赶紧学习下,回头有问题再发

网友:
使劲的学习啊

网友:
移植字体多复杂啊?

网友:
eric老师,有点问题,汉字是可以显示了,但是如果我要使用eascii显示特殊字符(比如那些阿拉伯字母)发现因为那些字符大于0x80的关系会和后一个字符合起来变成一个汉字,这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24*24点阵汉字和字符  使用的是UCDOS里面的,半角显示正常,字库里面全角字符,需要单独添加。
                                      偏移地址计算:oft = ((((c >> 8)-0xA1)) + ((c & 0xFF)-0xB0) * 94)* BytesPerFont; 注意和前两个的不同
                                      主要是因为这个里面只有汉字。最重要的是这个字体居然显示的时候是躺在的,而且上下镜像
                                      所以24*24的点阵是用软件《字模3》生成的。

版主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哇,我现在要使用 24 和48 的黑体
生成的都是倒着的 也是上下镜像

网友:
教材很详细

网友:
这个要看看的说

网友H:
将整个字库放在SPI FLASH也可以吗?好象没有看到从FLASH取模的相关函数,因为我的主板用来做工控,没有预留TF卡

网友:
支持六   真的很不错!

网友:
怎么存到外部flash涅?

网友:
看一下先

网友:
我用emwin5.20, 要显示中文,采用加入GUI_UC_EncodeNone.c文件的方法,为什么编译总是报错呢?
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L6200E: Symbol GUI_UC_None multiply defined (by gui_uc_encodenone.o and gui_uc_encodenone.o).
但编译Eric的工程却没有问题。

网友(2013-12-23):
External Flash,不曉得是NAND Flash還是NOR Flash說,個人比較需要NOR Flash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控件也可以显示汉字吗?

网友:
eric 大牛人  拜访一下

现在要用emwin,到的地里来学习下

网友:
正好用到,非常好。

网友:
这个东东要顶啊,慢慢学习,谢谢

网友:
正需要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比上一张的好多了~

网友:
慢慢学 慢慢来

网友:
初学者来汲取水分,哈哈

网友:
学习啦   资源真丰富啊

网友:
早就想这样搞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1-30):
好东西安富来造

网友:
armfly服务周到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用到

网友:
太好了!~MARK
學習一下~

网友:
太好了!很受用!

网友:
满楼都是我的人

网友:
上一其的教程 还是无法再控件上显示出来

网友J:
真心的学习了

网友(2014-03-01):
这个要学一下

网友:
有一个简单方法,生成SIF文件,但用起来总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学习显示汉字

网友:
不回复真的看不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顶起,学习下

谢谢,好好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学习,正在用emwin

网友:
看看字库怎么搞

网友:
u5b89

网友:
楼主啊,按照你的方法搞了,ASC显示的是正常的,但是汉字都是乱码,而且12 和16 的字体,乱码一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字库用的是你的附件中的,放在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啊,按照你的方法搞了,ASC显示的是正常的,但是汉字都是乱码,而且12 和16 的字体,乱码一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字库用的是你的附件中的,放在SD卡!!

有这情况,你再多试试,估计是哪里没有配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啊,按照你的方法搞了,ASC显示的是正常的,但是汉字都是乱码,而且12 和16 的字体,乱码一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字库用的是你的附件中的,放在SD卡!!

这个跟c文件本身的编码格式有关系吗?我的都是用的UTF-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跟c文件本身的编码格式有关系吗?我的都是用的UTF-8的,

这个没有关系的,第五章的才有关系

网友(2014-03-31):
项目用到了,参考!

网友:
我试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

网友:
版主 你好 我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CD_DrawBitmap (referred from guicharpex.o). LCD_DrawBitmap这个函数是在LCD_Protected.h中 LCD_Protected.h是在GUI下面的 有在链接库中已经包含了GUI了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主 你好 我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CD_DrawBitmap (referred from guicharpex.o). LCD_DrawBitmap这个函数是在LCD_Protected.h中 LCD_Protected.h是在GUI下面的 有在链接库中已经包含了GUI了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直接用我提供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改进,从SD卡读取速度完全可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楼主做法可能稍微复杂了点.
上传个图片给楼主评论下,(外部读取字库,点阵矢量,并且加入修饰算法)

网友:
这期教程提供的方法不好,用官方的XBF是最好的选择,这期教程就是为了照顾以前UCGUI低版本转过来的。

请教下你的矢量字体,昨天调试了一下午没有调试好,官方提供的那个方法老是死机。

网友:
版主你好,我把字库的目录改下就乱码,是不是目录一定要这个的啊"1:/system/gui_font/ASC8x16.bin"?

网友:
emWin5.20汉字显示方法二(将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主你好,我把字库的目录改下就乱码,是不是目录一定要这个的啊"1:/system/gui_font/ASC8x16.bin"?

不是啊,你放在那里就定义到那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你放在那里就定义到那里即可。

我字库路径是这样的system/gui_font/ASC8x16.bin,这样就可以,我把路径改为/test/gui_font/ASC8x16.bin,相应的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6_CharInfo[2] =
{
    {  8,    8,  1, (void *)"1:/test/gui_font/ASC8x16.bin"   },    //"1:/system/gui_font/ASC8x16.bin"
    {  16,  16,  2, (void *)"1:/test/gui_font/HZ16x16.bin"},        //"1:/system/gui_font/HZ16x16.bin"
}; 就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吧,但是就是乱码一定要在"1:/system/gui_font/ASC8x16.bin" 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知道是不是还要改其他地方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字库路径是这样的system/gui_font/ASC8x16.bin,这样就可以,我把路径改为/test/gui_font/ASC8x16.bin,相应的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6_CharInfo[2] =
{
{  8,    ..

你查看下从SD卡读取数据的函数中,f_open使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字库路径是这样的system/gui_font/ASC8x16.bin,这样就可以,我把路径改为/test/gui_font/ASC8x16.bin,相应的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HZ16_CharInfo[2] =
{
{  8,    ..

找到以前的那个帖子了,看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5

网友:
ff.h文件是什么?

网友:
在guibuilder xian shi han zi

网友:
看看emwin怎么显示汉字的

网友:
好教程,继续学习

网友(2014-04-30):
刚好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东一定要看,支持有爱楼主
好专业就是我,我就是嵌入式。

网友:
下载一下字库····嘻嘻···

网友:
我移了下程序,最后只显示了一行aaaaaaaa。。  显示的速度也不快呃,大神们能不能帮帮我??
好专业就是我,我就是嵌入式。

网友:
看看 借鉴一下

网友:
开始第六课

网友:
迷迷糊糊的 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
还是看不见

网友:
楼主好人
学海无涯

网友:
外置字库, 找很久了

网友:
正要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收下了

网友:
好好阿红啊哈~~·~~~~~~~

网友(2014-06-04):
谢谢,这个我正需要!

网友:
显示汉字是必须的,学习下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的!!!!!!!!!!!!!!!!111

网友:
非常感谢哦 好东西

网友:
先记号一下,,东西太多了一时接受不了、、emWin外部字体库。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正在移植中,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O:
楼主,昨天在LPC1788上移植了,我用的是LPC1788的emwin库(5.20),在测试汉字显示的时候,用GUI_DisplayString等函数可以实现汉字显示,但是把控件上用汉字就显示出不对劲。例如在标题框上显示“系统设置”,结果人家显示出来“绯荤璁距疆”这些玩意。我在另一块板子上用字库芯片 ..

楼主可否给个一直好的emwin5.20版本的程序,我邮箱389117712@qq.com!xiexie la !!!

网友:
Re:回 forevertoo 的帖子

hikari:

楼主可否给个一直好的emwin5.20版本的程序,我邮箱389117712@qq.com!xiexie la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

网友(2014-11-17):
字母可以显示,但是汉字没有显示是什么情况

网友:
怎么把显示速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么把显示速度提高

建议使用SIF字体方案

网友:
按你的方式移植了一下,设置成GUI_FontHZ16字体,只有字母显示得出,汉字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按你的方式移植了一下,设置成GUI_FontHZ16字体,只有字母显示得出,汉字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

多尝试,看看是不是哪里遗漏了,这个是早期UCGUI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尝试,看看是不是哪里遗漏了,这个是早期UCGUI的方案了。

是忘记添加GUI_UC_EncodeNone.c这个文件了,现在可以了,多谢啊,总是这么耐心的回答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忘记添加GUI_UC_EncodeNone.c这个文件了,现在可以了,多谢啊,总是这么耐心的回答所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添加了字库和GUI_UC_EncodeNone.c文件,可以显示字库中的字了,但是再在工程量添加自己做的.c的别的字体时,显示按你的汉字显示(一)教程做的,可以显示.c的汉字,但是字库的显示是乱码,好像是调用了这个GUI_UC_SetEncodeUTF8();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添加了字库和GUI_UC_EncodeNone.c文件,可以显示字库中的字了,但是再在工程量添加自己做的.c的别的字体时,显示按你的汉字显示(一)教程做的,可以显示.c的汉字,但是字库的显示是乱码,好像是调用了这个GUI_UC_SetEncodeUTF8();函数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不可以用在同一个工程吗,因为我想让那些固定的字显示.c里的文字这样就快些。不固定的字就用汉字库里的,并且我固定显示的字是不同于汉字库的字体大小的

网友:
显示24X24的怎么显示不出来,16X16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显示24X24的怎么显示不出来,16X16的可以

字体工具不行,可能有些字体工具生成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体工具不行,可能有些字体工具生成的可以。

我用的是你附带的那个system里的字库

楼主:
Re:回 eric2013 的帖子

mbyml:

我用的是你附带的那个system里的字库

网友(2014-12-27):
亲,这里第三个文件是怎么产生的,还有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是我太笨了,感觉楼主讲解的太笼统了,让我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亲,这里第三个文件是怎么产生的,还有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是我太笨了,感觉楼主讲解的太笼统了,让我感觉无从下手

看PDF文档更方便,有PDF文档,这个里面详细些: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网友:
大神,我是菜鸟想问点问题。。字库不放在sd卡可以吗?能不能出个教程把字库烧到外部spi flash(比如W25QXX)的,读flash比读sd快吧?对了,程序里面要申请sram内存是吗,如果没有sram咋办呢?还有,字库是不是一直要加入工程?总是带着字库,那工程会很大吧?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神,我是菜鸟想问点问题。。字库不放在sd卡可以吗?能不能出个教程把字库烧到外部spi flash(比如W25QXX)的,读flash比读sd快吧?对了,程序里面要申请sram内存是吗,如果没有sram咋办呢?还有,字库是不是一直要加入工程?总是带着字库,那工程会很大吧?望指点!

网友:
1.  速度都差不多。
2.  这个不需要申请sram的。
3.  这篇教程使用的方法是早期UCGUI时代的方法,不需要把字库加到工程上,放置到外置存储器就可以了。具体如何放到spi flash进行使用,你可以在网上搜索ucgui外置字库的方法,和这里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我提供的的字体库么,出现汉字了说明读取是正确的,显示的不是你想要的,估计问题是出在不能正确的解析文字的位置。

网友(2013-09-18):
楼主你好,最近用你这个方法在emwin5.12上移植了,从w25q64中取的数据(用的安富莱4.3寸屏模块上的字库芯片w25q64,销售说字库地址分配和集体字库芯片一样),发现字符显示正常,但中文就不正常,比如我要显示汉字“硕”,GUI_DispStringAt("硕",200,60);调试跟踪发现计算汉字地址时传入的机内码是A1F7,而不是CBB6,所以最后显示的是“$”,也就是_GetCharCode这个函数返回的不是机内码而是unicode码,所以计算地址肯定不对,为何会这样呢?emwin5.12不支持这种方法?

网友(2015-01-11):
楼主你好,最近用你这个方法在emwin5.12上移植了,从w25q64中取的数据(用的安富莱4.3寸屏模块上的字库芯片w25q64,销售说字库地址分配和集通字库芯片一样),发现字符显示正常,但中文就不正常,比如我要显示汉字“硕”,GUI_DispStringAt("硕",200,60);调试跟踪发现计算汉字偏移地址时传入的机内码是A1F7,而不是CBB6,所以最后显示的是“$”,也就是_GetCharCode这个函数返回的不是机内码而是unicode码,所以计算地址肯定不对,为何会这样呢?emwin5.12不支持这种方法

网友(2015-04-16):
超好的学习内容,必须来看看

网友(2015-10-05):
用flash为啥显示那么慢呢。我显示1000个汉字,要5秒才能刷完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flash为啥显示那么慢呢。我显示1000个汉字,要5秒才能刷完

采用我这里的方式: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6

网友(2018-08-03):
硬汉哥你好拉风........此处应有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