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5.20的VNC服务器调试(没有调通)

楼主(2013-09-19):
       emWin支持VNC服务器,可以方便的查看用户界面,今天调试了一天的VNC没有调试通,还是得好好的学习一下LwIP了,
估计是哪里没有配置好,下面贴一个官方的截图,自己有时间了再调试一下。

网友A:
看下是否在同一网关内,看下IP地址是否正确。其它也没什么?
i love ARM

网友(2013-10-19):
你好,最近我也在弄VNC,请问uIP可以实现VNC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近我也在弄VNC,请问uIP可以实现VNC功能吗

可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想问一下,用VNC,我的板子上不插屏幕,但是有ucGUI程序,电脑上还可以查看到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用VNC,我的板子上不插屏幕,但是有ucGUI程序,电脑上还可以查看到屏幕吗

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不过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不过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这个你调通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调通没有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能否上一个ucosIII LWip的源码啊?我用的Uip太恼火了,网上都没有关于UIP写Socket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上一个ucosIII LWip的源码啊?我用的Uip太恼火了,网上都没有关于UIP写Socket的资料

这个得问armfl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问armfly

为什么我的Lwip在UcosIII下用网络调试助手连接一次后可以收发数据,断开后再连接就不能收发数据了,再次断开后就不能连接了

网友(2016-10-12):
老师,你是用STM32F103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你是用STM32F103做的吗?

网友:
F103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