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設置 FSMC 的 Bank3 NE3  外接一顆  16bit 的 SRAM

楼主(2013-09-20):
能否請教一下STM32F1   FSMC 的設置問題
我使用如下的程序設置FSMC 的 BANK1-NE4 一切正常(外接一顆 16bit 的 SRAM)
  /********* NE4 **************/
    /* FSMC讀速度設置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 地址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2;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5;          /* 數據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訪問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寫速度設置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1  /* 地址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15;     //5  /* 數據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訪問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Enable FSMC Bank4_SRAM Bank */
    }
/********************************/

但後來我還需要在 BANK3 上也接一顆相同的SRAM  時
使用如下的程序設置Bank3    當CPU運行時卻會發生 Hard fault

    /********* NE3 **************/
    /* FSMC讀速度設置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 地址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2;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5;          /* 數據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訪問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寫速度設置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1  /* 地址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15;     //5  /* 數據建立時間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1;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 訪問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Enable FSMC Bank4_SRAM Bank */
    }
/********************************/

想請教一下   我該如何設置 FSMC 的 Bank3 NE3  外接一顆  16bit 的 SRAM
知道越多才明白自己懂的少得可憐

网友:
NE1----NE4的配置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你NE3的GPIO没有配置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主要配置这个和第三个就可以了,其余的取0就行。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你今天先解决下,我明天回实验室了,把我的那个程序发上来。

楼主:
感謝版主大哥的幫忙

我在前面有下面這幾行程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NE3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nNE3
                                                        GPIO_Pin_12 ;     //nNE4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但NE4所接的SRAM 讀寫都OK
NE3的就是不行
找不到我哪裡錯了
知道越多才明白自己懂的少得可憐

网友:
void 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配置SRAM数据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RAM 地址线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NOE 和 NW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NE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NBL0, NBL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3;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6;           /* 根据SRAM的最大速度进行调整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网友:
armfly - v2和v3都是用的NE3,对比了下,初始化,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你的这个是使能的,我的这里是禁止的。
这个是3.5.0以后的库版本才加上的。以前的版本是没有的。

其它的地方你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