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调查:大家需要什么样的STemWin5.20实战例程,欢迎回复建议(已经采纳四个

楼主(2013-09-21):
        emWin系列教程的入门篇和提高篇做好以后将推出实战篇,这里征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建议,后面
将做成例子,大家有什么好点的建议,欢迎提出意见,难不怕,关键是您宝贵的建议。

1.  添加19楼OTW123的建议, 非常感谢提供的意见
我是做工控设备的,我写的代码主要分几个部分。
(1)  测试界面,加载试验参数并开始输入输出和AD、DA采集等,并记录。如果要求高的会作实时曲线。
(2)  参数设置,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多输入框和数据加载,保存。
(3)  调试界面,这个最容易了。
(4)  历史记录,文件的加载显示以及修改。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模式做的,个人觉得很好。当然有许多人不这样做。
不过这方面得参考就没有了,自己写的十分累。不知大侠能搞个给大家参考不?
对了我以前代码都是无操作系统的,要是有freertos的最好。

2.  做一个类似ATM机的例子,感觉比较实用,用到的地方也挺多
(1) 搞一个这样的薄膜键盘, 用于输入数值什么的,淘宝上面看了一下挺便宜的。
(2)  这个例子的界面大概可以搞成下面这个样子,这里只贴了一个图片,详细看29楼的其它图片

3.  详细看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2

年底可能做一个V2.0版本的综合例程,正好可以在这个上面下下功夫

4.  做个T9拼音输入法
感觉这个东西可以搞一下,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暂时先加上吧

网友:
首先是能再在V2板子上能跑起来,有了硬件平台,才能考虑应用

楼主:
首先是能再在V2板子上能跑起来,有了硬件平台,才能考虑应用
谢谢你的提醒,V2, V3板子上面的早就能跑了,你说的那个问题忘了给你解决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为armfly-V2, V3的板子移植uCOS-II v2.92.07 + emWin5.16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0
这个例子用RA8875驱动的4.3,5.0,7.0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这里以前还有一个3.0的屏,后来这个屏已经生锈了,
没法用了,就一直没有调试过3.0的,  明天我再修修那个屏,看看还能弄好不,顺便把这个例子改过来。

网友:
谢谢哦,要是改好了,记得通知我哦,呵呵,我只有3寸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哦,要是改好了,记得通知我哦,呵呵,我只有3寸的屏

程序已经修改好了,去以前那个地址下载就好

网友:
对于像我这样以前没搞过gui的新手,真想知道最基础的该怎么移植?能否做个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像我这样以前没搞过gui的新手,真想知道最基础的该怎么移植?能否做个详细的说明

你指的是最基本的应用,还是emWin的移植

网友:
最近想做个环境监测的东西,想在屏上显示当前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好坏(优良中差),手动自动控制外围等,不知道版主会不会觉得太简单了,能做个界面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想做个环境监测的东西,想在屏上显示当前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好坏(优良中差),手动自动控制外围等,不知道版主会不会觉得太简单了,能做个界面不,呵呵

好的,这个不错,有没有这方面可以参考的,清晰点的图片,这样做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

网友:
emwin的移植,看到ST官方的代码跟你们的相差很多,都不太清楚怎么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的移植,看到ST官方的代码跟你们的相差很多,都不太清楚怎么裁剪

由于官方的提供的很多驱动型号里面没有RA8875,所以就采用了这种通用的方法来驱动

网友:
能不能提供emwin移植好不带液晶驱动的代码示例,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增加自己的液晶驱动,这样一步步过来可能直观点.也非常感谢你们给大家提供那么多的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提供emwin移植好不带液晶驱动的代码示例,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增加自己的液晶驱动,这样一步步过来可能直观点.也非常感谢你们给大家提供那么多的学习资料

看我写的那期emWin的移植教程就可以的

网友:
能否在野火或原子等其他平台移植?
LPC1788等。

还有能否做几个简单的界面?

谢谢斑竹。

网友:
我打算移植到LPC1788.
在LPCWARE网站可以下到EMWIN。

就是没有实际使用EMWIN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在野火或原子等其他平台移植?
LPC1788等。

还有能否做几个简单的界面?

网友:
1.  野火和原子都有他们移植好的STemWin,你去他们的网址搜一下,肯定有的。
2.  我现在思路也有些匮乏,所以才发的这个贴来来咨询大家的。
3.  LPC1788的我还没有研究过,如果armfly打算出1788的板子才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野火和原子都有他们移植好的STemWin,你去他们的网址搜一下,肯定有的。
2.  我现在思路也有些匮乏,所以才发的这个贴来来咨询大家的。
3.  LPC1788的我还没有研究过,如果armfly打算出1788的板子才会做。

网友:
看到课程关于emWin5.xx移植步骤,有这样的一句话:移植到M3,速度慢, 并且SRAM太小。
有点疑问了:1、移植到V2板子上的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有些功能没有?
                        2、我看好像都是用触摸还有就是使用了ucos,想先一步一步来,先裸机跑emWin,并且只是显示,不带触摸,应该可以吧,原来UcGUI好像是这样做的
                        3、emWin对SRAM要求好高啊,难道真的要用429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课程关于emWin5.xx移植步骤,有这样的一句话:移植到M3,速度慢, 并且SRAM太小。
有点疑问了:1、移植到V2板子上的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有些功能没有?

网友:
1. 和那个的移植步骤完全一样的,只是改了一下FSMC驱动,比较F1和F4不同
2. 你参考我给F4板子移植的那个裸机版本,移植到F1上就可以了
3. 如果只是用emWin实现UCGUI有的功能,F1足够了,也不是做什么视频啥的,显示下数据就行

网友:
我是做工控设备的,我写的代码主要分几个部分。
1.测试界面,加载试验参数并开始输入输出和AD、DA采集等,并记录。如果要求高的会作实时曲线。
2.参数设置,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多输入框和数据加载,保存。
3调试界面,这个最容易了。
4历史记录,文件的加载显示以及修改。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模式做的,个人觉得很好。当然有许多人不这样做。
不过这方面得参考就没有了,自己写的十分累。不知大侠能搞个给大家参考不?
对了我以前代码都是无操作系统的,要是有freertos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做工控设备的,我写的代码主要分几个部分。
1.测试界面,加载试验参数并开始输入输出和AD、DA采集等,并记录。如果要求高的会作实时曲线。
2.参数设置,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多输入框和数据加载,保存。
3调试界面,这个最容易了。
4历史记录,文件的加载显示以及修改。

网友:
感觉做一个不难,就是有没有看可以参考的界面,这样设计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有时候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设计界面上面了,作为一名电工,我觉得我思想有点匮乏,O(∩_∩)O

网友:
我们的PC程序员现在正忙,要不然可做个上位机纯界面的参考。
一般仪器可联PC的我们上下位机界面尽量做一样的。简单方法采用智能屏加图片处理,不过麻烦。

网友:
恩,感觉难点就是界面设计,不会美工。

网友:
加入常用控件的使用和对中文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感觉难点就是界面设计,不会美工。

的确是的,一个好的美工太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入常用控件的使用和对中文的支持

网友:
1.中文的支持,前面的第五期和第六期都已经做好了,后面就是看看如何提升下刷新速度
2. 控件会在后面几期都讲一下的。

网友:
今天移植成功了,下载的是ST提供的stemwin5.2,和教程写的是有点区别的
没有GUIDRV_Template.c这几个文件了,_SetPixelIndex等函数都在\\STemWin_Library_V1.0.0\\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0d\\Config文件夹下的LCDconf.c文件里,找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移植成功了,下载的是ST提供的stemwin5.2,和教程写的是有点区别的
没有GUIDRV_Template.c这几个文件了,_SetPixelIndex等函数都在\\STemWin_Library_V1.0.0\\Libraries\\STemWinLibrary520d\\Config文件夹下的LCDconf.c文件里,找了好几天

找到了就好 O(∩_∩)O

网友:
出差刚到家,从客户的现场回来,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好的界面比什么都强。。。
19L提出的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也是肯定会用到的东西,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差刚到家,从客户的现场回来,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好的界面比什么都强。。。
19L提出的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也是肯定会用到的东西,期待~

谢谢,已经采纳了19楼兄弟的意见,后面就会推出

网友:
谢谢大侠采纳我的意见,再次还提点建议。每个人或公司在作软件都可能希望加入自己的logo,精彩的logo动画可是难点。古老的方式多采用图片加进度条,如今微软好像比较喜欢圈圈和光的效果。不知大侠怎么看?大侠也应该在每个界面或是每个例程中打上自己的标,让大家认识你了解你。也谢谢你给大家学习的机会。
另外,卡片式的主界面以及大控件比较适用于工业环境操作。所以界面往往放不下,划屏不知是否是个好的选择我只是一个考虑必竟我没看这样做的,多页的倒是挺多。这个比较麻烦,只是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侠采纳我的意见,再次还提点建议。每个人或公司在作软件都可能希望加入自己的logo,精彩的logo动画可是难点。古老的方式多采用图片加进度条,如今微软好像比较喜欢圈圈和光的效果。不知大侠怎么看?大侠也应该在每个界面或是每个例程中打上自己的标,让大家认识你了解你。也 ..

1. logo的话,做成GIF的图片格式应该就可以,也比较好弄。
2. 滑动也很好弄的,只是觉得用在工业上面显得不够专业。

网友:
希望能讲一下在ucos系统里面怎么用emwin,现在是emwin移植好了,裸机也能用,但是感觉上系统还有点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能讲一下在ucos系统里面怎么用emwin,现在是emwin移植好了,裸机也能用,但是感觉上系统还有点棘手

不用emWin的多任务的话,不用管,我现在只在一个任务里面跑emWin,再用一个任务跑触摸

楼主:
又更新了一个例子

楼主:
又加一个:做个T9拼音输入法

网友:
1,能否加入键盘操作。比如用7289或其他键盘芯片。有些地方不能用触摸。比如要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能否加入键盘操作。比如用7289或其他键盘芯片。有些地方不能用触摸。比如要防水。

网友:
打算做的第二个例子就是,类似ATM机的

网友(2013-10-23):
做一个HMI吧,组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一个HMI吧,组态软件

谢谢建议,现在可能会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出来

网友(2013-12-04):
楼主你好,最近在做一个BUTTON类的显示控制,BUTTON的所有图片都会转换成2进制存进外部flash里面,能否写一下,直接读取内部flash图片到button的方法,这个跟读SD卡貌似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最近在做一个BUTTON类的显示控制,BUTTON的所有图片都会转换成2进制存进外部flash里面,能否写一下,直接读取内部flash图片到button的方法,这个跟读SD卡貌似很大区别。

学习下IMAGE控件的使用,很好用

网友:
用的是5.12的没有IMAGE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IMAGE控件的使用,很好用

用的是5.12的,没有IMAGE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的是5.12的,没有IMAGE控件

怪我,下的资料有残缺~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