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F439新功能学习】LCD-TFT控制器(感觉手册上面有一处笔误)

楼主(2013-09-21):
1.  LCD-TFT控制器的主要特性
• 24-bit RGB Parallel Pixel Output; 8 bits-per-pixel (RGB888)
• 2 display layers with dedicated FIFO (64x32-bit)
• Color Look-Up Table (CLUT) up to 256 color (256x24-bit) per layer
• Supports up to SVGA (800x600) resolution
• Programmable timings for different display panels
• Programmable Background color
• Programmable polarity for HSync, VSync and Data Enable
• Up to 8 Input color formats selectable per layer
–ARGB8888
– RGB888
– RGB565
–ARGB1555
–ARGB4444
– L8 (8-bit Luminance or CLUT)
– AL44 (4-bit alpha + 4-bit luminance)
– AL88 (8-bit alpha + 8-bit luminance)
• Pseudo-random dithering output for low bits per channel
– Dither width 2-bits for Red, Green, Blue
• Flexible blending between two layers using alpha value (per pixel or constant)
• Color Keying (transparency color)
• Programmable Window position and size
• Supports thin film transistor (TFT) color displays
• AHB master interface with burst of 16 words
• Up to 4 programmable interrupt events
2. LCD控制器的引脚和信号接口
这里有一个功能要着重的说一下:
Pseudo-random dithering output for low bits per channel
– Dither width 2-bits for Red, Green, Blu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比如你要用这个24位的数据接口来接18位的显示屏来如何的连接呢,
就是用显示屏的R[5;0], G[5:0], B[5:0]接LCD控制器的R[7;2], G[7:2], B[7:2]。官方的F429探索套件用的
ili9341就是这个接法。

F429的综合评估板的接法

3.  LCD控制器的编程
看下面的这个图就一目了然了,和FSMC一样,信号的建立,保持等时间都是可编程的,下图只要标
着字母的都是可编程的。
不过手册里面有一句话很是让我很郁闷,上面说激活的高度和宽度只能达到640*480,什么意思?
难道说支持的800*480双图层是假的,感觉是笔误还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但是看了看相应的寄存器是这么叙述的,最大可以支持800*480,感觉是上面说的那个是笔误

4. 图层混合
   这个比较的简单,就是第一层先和背景混合,然后得到的结果和第二层混合

总结:总体上来说,使用起来应该是比较的简单的,只需配置一下时序就好,反过来说也是最麻烦的地方。

网友:
赶快这这个芯片的开发板吧。相当期待呀

网友(2013-11-15):
请教一下,439的TFT-LCD控制器,跟ili9341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439的TFT-LCD控制器,跟ili9341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只是ili9341支持RGB接口的通讯方式

网友(2014-09-10):
  感觉配置时序都找不到在哪里啊。。官方程序
  /* Timing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9;
  /* Configure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1;
  /* Configure accumulated horizontal back porc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29;
  /* Configure accumulated vertical back porc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3;
  /* Configure accumulated active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269;
  /* Configure accumulated active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323;
  /* Configure total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279;
  /* Configure total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327;
这里应该就是时序了吗?数据好奇怪啊,有人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配置时序都找不到在哪里啊。。官方程序
  /* Timing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9;
/* Configure  ..

可以看下我的这个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

网友(2015-01-06):
数据手册这里应该是笔误    640*480 应该写成800*600
我用429I的驱动800*600的7inch屏都没问题
还有人驱动过1024*600的分辨率 也是可以的
超点屏也可以

现在我在移植EMwin5.22到STM32F429I的板子上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这句话不加  程序会卡死在  GUI_Init(); 这里都进不去 不知道为啥 加上这语句就是可以的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0_1);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0, 0);
现在加上之后运行Demo的时候  有时候会花屏  字符和图片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请问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

不加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语句
在  GUI_Init(); 加上LCD的语句 LCD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就是不能驱动G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这里应该是笔误    640*480 应该写成800*600
我用429I的驱动800*600的7inch屏都没问题
还有人驱动过1024*600的分辨率 也是可以的
超点屏也可以

网友:
这句话一定要加上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加在 GUI_Init();之前。因为ST的库做了保护,不加这个就会死机。

花屏是运行特定的demo界面时花屏?还是随机的。

网友:
楼主,我用STM32F439驱动800*480的液晶,现在X方向少一个像素,真是郁闷啊,

网友:
你好,我用F439驱动800*480的液晶,x方向少了一个像素,请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用STM32F439驱动800*480的液晶,现在X方向少一个像素,真是郁闷啊,

应该是LCD配置的地方你没有配置好,可以看下我以前做的一个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8

这个还是2013年做,具体都不记得了额,你可以参考下。前面几页有说明

网友:
这个LCD-TFT控制器手册在哪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LCD-TFT控制器手册在哪下载呢

网友:
下载官方的参考手册就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9

网友(2015-12-21):
RGB888的屏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