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修正armfly-v2和v3开发板3.0寸液晶驱动的一个小BUG(颜色读取问题)

楼主(2013-09-22):
切记要读取两次才可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改,要不使用emWin或UCGUI的时候有问题的。
因为这里没有读取两次,不能正确的区分5420的屏和4001的屏。
void SPFD5420_InitHard(void)
{
    uint16_t id;
    id = SPFD5420_ReadReg(0x0000);      /* 读取LCD驱动芯片ID */
    if ((id == 0x5420) || (id == 0x5520))    /* 4001屏和5420相同,4001屏读回显存RGB时,需要进行转换,5420无需 */
    {
        Init_5420_4001();    /* 初始化5420和4001屏硬件 */
        /* 下面这段代码用于识别是4001屏还是5420屏 */
        {
            uint16_t dummy;
            SPFD5420_WriteReg(0x0200, 0);
            SPFD5420_WriteReg(0x0201, 0);
            SPFD5420_REG = 0x0202;
            SPFD5420_RAM = 0x1234;        /* 写一个像素 */
            SPFD5420_WriteReg(0x0200, 0);
            SPFD5420_WriteReg(0x0201, 0);
            SPFD5420_REG = 0x0202;
            dummy = SPFD5420_RAM;         /* 读回颜色值 */
            dummy = SPFD5420_RAM;         /* 读回颜色值 */
            if (dummy == 0x1234)
            {
                s_RGBChgEn = 0;
                g_ChipID = IC_5420;
            }
            else
            {
                s_RGBChgEn = 1;        /* 如果读回的和写入的不同,则需要RGB转换, 只影响读取像素的函数 */
                g_ChipID = IC_4001;

            }
            g_LcdHeight = LCD_30_HEIGHT;
            g_LcdWidth = LCD_30_WIDTH;
        }
    }
    else if (id == 0xB509)
[color=#000000]    {[/color]
        Init_61509();            /* 初始化61509屏硬件 */
        s_RGBChgEn = 1;            /* 如果读回的和写入的不同,则需要RGB转换, 只影响读取像素的函数 */
        g_ChipID = IC_61509;
        g_LcdHeight = LCD_30_HEIGHT;
        g_LcdWidth = LCD_30_WIDT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