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MP图片在dialog里面能显示吗

楼主(2013-09-25):
如题,在emwinGUIBuilder 5.16中的dialog或者window中放置Image,产生代码后在vc模拟器中无法显示出图片,只能显示一个白框,请问这是我设置问题吗?

楼主:
而且经常是在点击保存产生代码时就死掉了,就成功产生过代码一次,但是无法显示图片出来,就只能显示图片拉进去的一个小白框,是不是不能以这种方法显示图片?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你自己先研究下,后面几期会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