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CMSIS-RTOS RTX  (ARM官方推出的RTOS,基于RTX+CMSIS-RTOS)

楼主(2013-09-27):
       在新下载的MDK5.0上面提供的,感觉这个RTOS主要还是基于RTX,然后再做一层封装,
看来ARM也要大力的发展自己的OS了。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提供了一个C++的工程。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了IAR的LIB,看了真的是要大力推广自己的OS.

里面有说明文档的,查看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可以后面就不再单独的提供RL-RTX的文档了,都是以
CMSIS-RTOS RTX的形式提供了,MDK5.0里面的help里面已经没有RTX的说明文档了。

版本更新历史

网友:
看来当初选择keil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在keil5 环境下直接在配置里将内核选为RTX,结果编译出错、路径不对.
\\List\\GPI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D:\\Keil5.0\\ARM\\RV31\\LIB\\RTX_CM3.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keil5 环境下直接在配置里将内核选为RTX,结果编译出错、路径不对.
\\List\\GPI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D:\\Keil5.0\\ARM\\RV31\\LIB\\RTX_CM3.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改过来。。

明天可能会抽空做个如何使用MDK5.0带的配置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keil5 环境下直接在配置里将内核选为RTX,结果编译出错、路径不对.
\\List\\GPI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D:\\Keil5.0\\ARM\\RV31\\LIB\\RTX_CM3.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改过来。。

已经做好了,你看一下:
【简易教程】用MDK5.0建立一个CMSIS-RTOS+emWin的工程(用MDK自带的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

网友(2016-05-07):
CMSIS rtos rtx  是在rtx上封装了一层
比如:任务的创建
/// Create a thread and add it to Active Threads and set it to state READY
osThreadId osThreadCreate (const osThreadDef_t *thread_def, void *argument) {
  if (__get_IPSR() != 0) return NULL;           // Not allowed in ISR
  if (((__get_CONTROL() & 1) == 0) && (os_running == 0)) {
    // Privileged and not running
    return   svcThreadCreate(thread_def, argument);
  } else {
    return __svcThreadCreate(thread_def, argument);
  }
}

其实是调用了svcThreadCreate(thread_def, argument);和__svcThreadCreate(thread_def, argument);来完成的

找遍了整个工程没有找到__svcThreadCreate这个函数在哪定义的,所有“__”开头的函数都没有找到
站长给讲解一下
莫非“__”是编编译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SIS rtos rtx  是在rtx上封装了一层
比如:任务的创建
/// Create a thread and add it to Active Threads and set it to state READY
osThreadId osThreadCreate (const osThreadDef_t *thread_def, void *argument) {
if (__get_IPSR() != 0) return NU ..

这个应该不会封闭起来的,回头我也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