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第十期:emWin文本显示(初学者必看)

楼主(2013-09-27):
特别说明:pdf版60期emWin教程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armfly-x2,x3,v2,v3,v5开发板裸机和带系统的emWin工程已经全部建立,链接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0
      本期主要讲文本的显示,整体来说比较的简单,但很适合初学的兄弟看,里面有一些函数的使用
上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本期分为五个小节:
10. 1  基本例程
10. 2  文本绘制模式

10. 3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函数的使用
10. 4  移植到armfly-v5开发板上面的自动换行的例子
10. 5  实验总结

10. 1  基本例程
        控制字符是指字符代码小于32的字符。控制字符被定义为ASCII代码的一部分。emWin忽略了下
表所列字符以外的所有控制字符:

控制字符LF的用法在字符串中非常方便。换行符可以作为字符串的一部分,这样,字符串就可以拆分为
多行,且只需调用一个例程就能显示。
       下面在emWin5.22的模拟器上面实现一下,下面的这个程序,主要是通过\n实现换行,模拟器的使
用方法,看前面几期就会了。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对于初学者,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里只是设置背景颜色,也就是给变量赋值了一下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 要实现背景颜色的改变,必须的执行下面这句 */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 这里调用字符串显示  并实现一下换行  */
  GUI_DispString("iType not\navailable");
  while (1)
  {      GUI_Delay(1000);
  }
}
实验截图
函数GUI_DispStringAt()
       GUI_DispStringHCenterAt()
       GUI_DispStringInRect() 平时使用的也比较多,有兴趣的可以在模拟器上面练练手。
10.2 文本绘制模式
       通常,在所选窗口的当前文本位置,使用所选字体以正常文本模式写入文本。正常文本模式意思是指文本覆盖
已经显示的任何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字符掩码中设定的位元在屏幕上被设定。在这种模式下,活动位元使用前景
颜色写入,而非活动位元用背景颜色写入。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改这种默认模式。emWin为此提供了四种可以
组合使用的标记 (一种默认加三种修改标记):
正常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NORMAL或0,可以正常显示文本。
反转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REV,可以反转显示文本。通常的黑底白字显示方式将变为白底黑字显示。
透明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TRANS,可以显示为透明文本。透明文本表示文本写在屏幕上已经可见的
内容之上。不同之处在于,屏幕上原有的内容仍然可见,而在正常文本中,背景会替换为当前选择的背景色。
异或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XOR,可以使用异或模式显示文本。通常情况下,用白色绘制的 (实际字符)
显示是反相的。如果背景色是黑色,效果与默认模式 (正常文本)是一样的。如果背景是白色,输出与
转文本一样。如果使用彩色,反相的像素由下式计算:
新像素颜色=颜色的值–实际像素颜色–1。
透明反转文本
通过指定GUI_TEXTMODE_TRANS | GUI_TEXTMODE_REV,可以显示为透明反转文本。与透明文本一样,
它不会覆盖背景,而且和反转文本一样,该文本会反转显示。
其他信息
请注意,还可以使用缩写形式:例如,GUI_TM_NORMAL
示例
显示正常、反转、透明、异或以及透明反转文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详细的了解这几个模式的
区别了: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 设置背景颜色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设置画笔的粗细以及颜色,只有矢量函数才能设置Size*/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80, 10, 240, 90);
    GUI_DrawLine(80, 90, 240, 1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 设置正常模式 */
    GUI_SetTextMode(GUI_TM_NORMAL);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NORMAL" , 160, 10);
    /* 翻转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REV" , 160, 26);
    /* 透明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160, 42);
    /* 异或文本 */
    GUI_SetTextMode(GUI_TM_XOR);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XOR" , 160, 58);
    /* 设置文本模式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160, 74);
    while (1)    {
              GUI_Delay(1000);    }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函数GUI_SetTextStyle(),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10.3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函数的使用
先贴一下官方的使用说明

下面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很好的说明了三种模式的区别

#include "GUI.h"
int i;
char acText[]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ext wrapping";
GUI_RECT Rect = {10, 10, 59, 5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
        Rect.x0 += 60;
        Rect.x1 += 60;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验效果截图

10.4  移植到armfly-v5开发板上面的自动换行的例子
int i;
char acText[] = "This 安富莱电子 产品和服务example 安富莱电子 demonstrates text wrapping";
GUI_RECT Rect = {10, 10, 180, 180};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
        Rect.x0 += 200;
        Rect.x1 += 200;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实验显示效果

10.5 实验总结
    整体上面来说,这一期还是比较的简单的,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的联系,熟练的掌握这几个函数

网友:
硬汉出品,必属精品,顶起

网友:
正需要 顶一个

网友:
顶起,大力支持,现在已经陆续的更新到第十期了,希望后面再接再厉
天天向上

网友:
学习学习。。。。。
按照楼主的计划,这只是入门篇,还有提高篇和实践篇的

网友:
继续看,很好

网友:
硬汉兄,顶一顶···

网友(2013-12-05):
一直跟踪学习

网友:
学习emwin的菜鸟

网友:
Re:第六期:emWin5.20汉字显示方法二(将字库放到外部Flash,SD卡等)

支持十

网友:
不能错过的帖子。

网友:
進入控件使用了嗎
學習先

网友:
折腾一下午,终于有显示了。

网友(2014-02-03):
armfly服务周到

网友:
初学者必看

网友:
回复一下  顶一下

网友:
继续跟着你学习  呵呵

网友(2014-03-05):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

你的评论很亮

网友:
依然不明觉利

网友:
一直看下来学习的

网友B:
嘻嘻嘻,GUIGUI

网友B:
的确很不错的GUIA

网友:
u5b89

网友:
先学学啊

网友:
学习保存的的资料~~开发

网友:
非常谢谢,很有用~

网友(2014-04-04):
d
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

网友:
文本显现

网友:
动态文本要怎么显示呢

网友:
基础需要学习

网友(2014-05-08):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努力

60期PDF版教程已经发布,你可以下载下来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网友(2014-08-31):
学习,没有代码,想学习没资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没有代码,想学习没资源啊

例子里面的代码直接复制后就可以运行的,建议从第一期看。

网友(2017-06-16):
我是V4的开发板,为什么照着教程把基本例程的程序编译好下载进开发板,蓝色的背景正常,白色的字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V4的开发板,为什么照着教程把基本例程的程序编译好下载进开发板,蓝色的背景正常,白色的字不显示?

看下你的MainTask.C文件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
写法如下:
#include "MainTask.h"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www.armfly.com \\navailable");

    while(1)
    {
        GUI_Delay(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法如下:
#include "MainTask.h"

void MainTask(void)
{
.......
我把你的这个代码,搞到工程里面,专门给你测试了下,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把你的这个代码,搞到工程里面,专门给你测试了下,没问题啊:

网友:
我的白字就不显示,我用的电脑是W10 64位的,开发环境是KEIL5.14,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白字就不显示,我用的电脑是W10 64位的,开发环境是KEIL5.14,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没关系的,不行就在函数 GUI_Clear();后面专门设置下字体颜色

GUI_SetColor(GUI_WHIT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关系的,不行就在函数 GUI_Clear();后面专门设置下字体颜色

GUI_SetColor(GUI_WHITE)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用的工程不对啊,我用的是图片里显示的工程,第2章的裸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用的工程不对啊,我用的是图片里显示的工程,第2章的裸机程序

网友:
对了,看下你的显示屏背面,有个8080和SPI接口方式的波动开关,你看看那你那里是不是拨到SPI接口上面了。
应该拨到8080接口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了,看下你的显示屏背面,有个8080和SPI接口方式的波动开关,你看看那你那里是不是拨到SPI接口上面了。
应该拨到8080接口方式。

网友:
果然如此,谢谢啊!刚开始学习,很多地方不明白,以后可能会多请教的。

网友:
划红线的函数报错,是因为库里没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
用跟你的库配套的GUIBuilder,V4板子用的版本是5.28,你的GUIBuildert也用5.28版本即可。

你现在用的5.32版本GUIBuiler稍有些不同。

网友(2017-08-08):
GUI_SetTextMode()是个很有价值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