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界面增多以后,触摸变得特变慢,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9-27):
emwin 界面增多以后,触摸变得特变慢,求高手指导!在界面比较简单时,响应还算正常。

网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处理器处理不过来,刷屏有点吃力,从而导致触摸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楼主:
改了下任务挂起时间,效果好了些,还是点击体验不流畅,版主有时间再搞个强劲的平台吧,实用性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下任务挂起时间,效果好了些,还是点击体验不流畅,版主有时间再搞个强劲的平台吧,实用性好的。

后面可能会做F429或者F439,看手册感觉性能比较的强劲,实际体验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