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5.22和emWin5.22的版本是一样的

楼主(2013-10-01):
刚从官网下载的,现在UCGUI已经不再和emWin做区分了,DEMO里面直接使用SEGGER的图标

手册和工具上面还是使用UC的图标

网友:
从移植方法来看,移植ucgui5.22和3.90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移植方法来看,移植ucgui5.22和3.90应该是一样的吧

不一样,5.0是个分界线,详细看我写的那个第二期:emWin5.xx移植

楼主:
顶一下这个帖子,这几个帖子都被前面的66个例程覆盖掉了。

网友:
UCGUI5.22有限制吗?
代码是源代码还是库文件?

网友:
UCGUI5.22和以前的UCGUI3.90一样是源代码的,那么可以放弃EMWIN了,直接用UCGU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GUI5.22和以前的UCGUI3.90一样是源代码的,那么可以放弃EMWIN了,直接用UCGUI了。

不是的,只有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只有库

那就是说有限制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有限制了?
哎。

这个emWin不会开源了,现在emWin做的太火了,ARM公司通过MDK5.0已经将其将其加入到CMSIS-RTOS阵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mWin不会开源了,现在emWin做的太火了,ARM公司通过MDK5.0已经将其将其加入到CMSIS-RTOS阵营。

多谢版主。

网友(2016-10-04):
请问下楼主,UCgui5.22可以移植到Altera FPGA的NIOS2软核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UCgui5.22可以移植到Altera FPGA的NIOS2软核上么

amobbs上面有个网友发布过,没有深究是否是nios,你看看,这个好像就是个lcd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fpga%2Bucgui

还有个这个,你也看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fpga%2Bucgui

不过都是早期的,现在的版本已经没有办法支持nios了,因为只有库,而且是针对特定编译器的。

网友:
eric2013您好,我目前ucgui3.90在nios上移植成功了,想试试ucgui5.22,看了很多emWin资料,貌似emWin只能在ARM上移植,所以只能继续选择ucgui了,ucgui的5.0以上版本貌似都是库文件了,我下载下来的都是pc端做仿真ucgui_tiral文件,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也可以在开发板上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2013您好,我目前ucgui3.90在nios上移植成功了,想试试ucgui5.22,看了很多emWin资料,貌似emWin只能在ARM上移植,所以只能继续选择ucgui了,ucgui的5.0以上版本貌似都是库文件了,我下载下来的都是pc端做仿真ucgui_tiral文件,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也可以在开发板上跑呢。

这个不行,这个是x86版本的库,如果有源码的话还好。

网友:
好的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