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第十二期:PNG图片的显示方法(支持从外部Flash,SD等读取)

楼主(2013-10-04):
特别说明:pdf版60期emWin教程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armfly-x2,x3,v2,v3,v5开发板裸机和带系统的emWin工程已经全部建立,链接如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0
       本期主要讲emWin支持的PNG图片的显示,官方支持的主要有两种显示方法,一种是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到内部存
储器然后来显示图片,这种的显示速度要快些,另一种方法是直接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并显示,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不要
大的RAM需求,每次读取一些数据显示一次,坏处就是显示速度比较的慢。
       这里将2MB的外部S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PNG的图片显示相当耗费RAM。
       有一点在这里提前得和大家说明,PNG的库emWin里面是不带的,需要自己添加,从SEGGER的官网下载,这个库是来自
libpng,官网www.libpng.org
GUI_PNG_Draw() 绘制已加载到存储器的PNG文件。
GUI_PNG_DrawEx()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PNG文件。

本期分为三个小节:
12. 1  PNG图片说明
12. 2  移植到armfly - v5开发板上面
12. 3  实验总结

12. 1  PNG图片说明
        12.1.1 PNG文件支持
       PNG(可移植的网络图形)格式是一种图像格式,它利用非专利的数据压缩方法提供无损的数据压缩
和Alpha混合。PNG 1.0版规范于1996年发布。到2003年末,PNG成为国际标准(ISO/IEC15948)。emWin
对PNG支持的实施基于来自Glenn Randers-Pehrson、Guy Eric Schalnat和Andreas Dilger的“libpng”
库,该库可在www.libpng.org下免费获得。emWin对该库的使用符合GUI\PNG\png.h中的版权通知,通知
中允许使用该库,而没有任何限制。emWin的PNG库可从www.segger.com/link/emwin_png.zip获得。
      从SEGGER官网下载的png如下,这里我们使用最新的5.18版本,编译的时候还是会提示Old-style。

        12.1.2 将PNG文件转换为C源
        某些情况下,将PNG文件作为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非常有用。对此,可完全按照前面介绍的“JPEG
文件支持”下的相同方式来执行。此外,位图转换器能够加载PNG文件并将它们转换为C位图文件。
       12.1.3 显示PNG文件
        图形库首先对图形信息进行解码。如果必须绘制图像,解码流程将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在窗口管
理器经常调用的callback例程中使用PNG文件,则解码流程可能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使用存储设备可
短计算时间。最好的方法是先将图像绘制到存储设备中。在这种情况下,将只进行一次解压缩。
        12.1.4 存储器使用
        PNG解压缩大约需要21 Kb RAM用于与图像大小无关的解压缩和依赖大小的字节量。RAM要求可
以下方式计算: 大约RAM要求= (X-Size + 1)* Y大小* 4 + 21Kbyte
        这里特别的注意,PNG非常的耗费RAM的,比如显示一个简单的100*100的png图片,需要RAM
(100 + 1) * 100 * 4 + 21000 = 61400,这里是使用的外部SRAM做为动态内存的,如果大家使用我下面
提供的方法不能够正确的显示的话,估计就是RAM不够造成的。
         12.1.4 PNG文件API

12. 2 移植到armfly - v5开发板上面
      12.2.1 将PNG的库添加到工程里面
         添加完成以后,编译会出现下面的错误,警告不用管,主要是因为两个版本不匹配造成的。

这里关键是改一下那个提示的错误,我这里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把aboart注释掉

或者下面这样也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include <stdio.h>
#define PNG_ABORT() abort()
        12.2.2 GUI_PNG_DrawEx()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PNG文件
        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加载方式和前面的BMP,JPG,GIF是不一样的,下面把这个函数
贴上,具体不同的地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static int 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FileAddress = 0;
  FIL *file;
  DWORD    NumBytesRead;
  U8     * pData;

  pData  = (U8 *)*ppData;
  file = (FIL *)p;
  //
  // Set file pointer to the required position
  //
   if(Off == 1) FileAddress = 0;
   else FileAddress = Off;
   result =f_lseek(file, FileAddress);
  //
  // Read data into buffer
  //
  result = f_read(file, pData,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 Return number of available bytes
  //
  return NumBytesRead;
}

       12.2.3 图片的显示
/* 绘制已加载到存储器的PNG文件 */
_ShowPNG("1.png", 0, 0);
_ShowPNG("2.png", 100, 0);
/* 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PNG文件 */
_ShowPNGEx("3.png", 0, 100);
_ShowPNGEx("4.png", 100,100);
详细的,大家看源码就可以,这里显示了四个96*96点阵的PNG图片
需要放到SD卡根目录下的图片
程序下载
12. 3  实验总结
        总体来说libpng还是比较的好用的,编译以后警告比较的多,不用在意,主要是版本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支持楼主
天天向上

网友:
汉子哥加油,现在有点更不上了,话说PNG的显示,我搞了一段时间没有搞出来。。。。

楼主:
看来是放假了,没有啥人了。。。。

网友:
硬汉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A:
[入门篇].
lcptw

网友B:
楼主很强大,我喜欢楼主,哈哈。
紧跟楼主的步伐走。哈哈~~~~~~
i love ARM

网友:
一直搞不了PNG 的桌面,..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调这个,整整调了3个星期,目前还问题,还在查,你是把GUI的ram挂在SRAM中的,我把GUI的RAM挂在SDRAM中,我确认SDRAM没有任何问题,调试了半天GUI_Init()这个函数一直不过,都是跳入GUI_error.查了很长时间,后来实在找不来原因,把ST-LINK,换成J-LINK.竟然可以过,要疯了,哈哈。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器,楼主可以试下,如果使用ST-LINK,看看有没有问题。
谢谢。
现在绘制已经加载到存储器中的图片没有问题,但是直接绘制,直接错误,目前还在查,还有我再多次绘制的时候,会出现SD卡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读的太快,还是什么情况。有些时候会出现SD出错,还在分析原因。用的Sandisk class10的,之前操作SD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i love AR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调这个,整整调了3个星期,目前还问题,还在查,你是把GUI的ram挂在SRAM中的,我把GUI的RAM挂在SDRAM中,我确认SDRAM没有任何问题,调试了半天GUI_Init()这个函数一直不过,都是跳入GUI_error.查了很长时间,后来实在找不来原因,把ST-LINK,换成J-LINK.竟然可以过, ..

我只用jlink,我这里显示PNG没啥问题。

网友(2013-11-26):
很合哦啊

网友:
87o97i9u89789898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讲如果是外部flash的话要怎么处理?

网友:
lpc的库漏掉了IMAGE_Private.h这个头文件, 找的我好辛苦, 没想到在 st emwin里有, 谢谢楼主.

网友:
不使用外部SRAM,只用內部的RAM,不曉得可不可以顯示
看看先

网友(2014-01-05):
楼主的教程真不错

网友:
很牛逼a[s:146]

网友:
armfly服务周到

网友(2014-02-08):
学习下png显示

网友:
显示的非常好看

网友:
视频在哪里?

网友:
搬凳子   听课

网友D:
真心学习一下

网友:
正奇怪为什么png函数没定义呢

网友(2014-03-27):
又一个新的GUI

网友:
紧跟楼主脚步

网友:
有人在吗,PNG是怎么加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在吗,PNG是怎么加进去的?

PNG库吗?

网友:
查看内容还得先回复

网友(2014-04-26):
Let me read it

网友:
PNG的显示很重要啊

网友:
GUI_PNG_Draw(acCandied_Apples_005, sizeof(acCandied_Apples_005), 20, 20);

sizeof(acCandied_Apples_005),在mdk中会报错怎么解决,vc中是可以的

网友(2016-03-09):
楼主你好,一直看你的东西没注册过,嘻嘻,在此谢过。在做emwinPNG图片显示太慢,图片在nandflash上用FAT32文件系统读的,emwin的内存使用都在SDRAM上,内存足够(10M字节),平台是stm32f429,显示619*228ARGB的PNG图片(大约3.8KB)需要1800ms,请问我应该怎样优化来降低显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一直看你的东西没注册过,嘻嘻,在此谢过。在做emwinPNG图片显示太慢,图片在nandflash上用FAT32文件系统读的,emwin的内存使用都在SDRAM上,内存足够(10M字节),平台是stm32f429,显示619*228ARGB的PNG图片(大约3.8KB)需要1800ms,请问我应该怎样优化来降低显示时间?
使用内存设备,系统启动时把这些PNG图片绘制到内存设备上,即SDRAM上。绘制的时候已经绘制成位图形式了,使用的时候直接往屏上面绘制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26):
你好 请问如果没有用文件系统 但是知道数据在SPI  FLASH中的地址 这个时候 GET_Data函数要怎么写呢

网友:
if ((pImageData = (png_byte *)mymalloc(0, RowBytes * Height * sizeof(png_byte))) == NULL) {
    png_error(png_ptr, "Out of memory");
    return 1;

     RowBytes * Height * sizeof(png_byte   计算出来的内存非常大  申请这么大的内存,只用片内内存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