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V5开发板上面测试emWin5.20刷色块,刷控件,刷图片的速度(解除大家对F1,F4

楼主(2013-10-06):
有一些群友觉得F1和F4跑emWin(UCGUI)的能力有限,刷屏需要几百ms,这个帖子为此而生。
实际测试结果如下:
1. 刷色块
    a.  测试F4驱动RA8875的7寸800*480分辨率的屏。
         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屏
         没有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这个屏
        通过上面的测试,有没有看到差距,底层没有经过优化的要620ms,而优化以后的刷整个屏只要25ms,
        620 / 25 = 24.8倍,能差出这么多倍出来,可以优化和没有优化的区别之大。由于RA8875有刷色块的
        指令,这里再用3.0寸的测试一下。
    b. 测试F4驱动SPFD5420的3寸400*240分辨率的屏。
        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屏
       没有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这个屏
       有没有看到差距,这里差出10倍来。
2.  刷控件
     a.  测试F4驱动RA8875的7寸800*480分辨率的屏。
          这里刷一个如下图所示样子的控件,大小800*480
          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控件
         没有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控件
            有没有看到差距
       b. 测试F4驱动SPFD5420的3寸400*240分辨率的屏。
           现在用3.0的屏刷400*240的控件
          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控件
           没有优化底层的情况下,刷整个控件

通过上面的比较,大家有没有看到差距,是否还对用F1,F4跑emWin界面存在疑虑,对于刷图片,本身F1,F4刷的效果
就比较的差一下,这里就不做测试了。

网友:
说的底层优化是指移植的那个文件里的GUIDrvTemplate.c优化吧,这个我也试过。但对于绘制bmp,jpg整屏图片好像用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底层优化是指移植的那个文件里的GUIDrvTemplate.c优化吧,这个我也试过。但对于绘制bmp,jpg整屏图片好像用途不大

是的,本身F1,F4刷的就很慢,限制速度的地方很多
1. 要从SD卡读取,速度有限制
2. RAM小也是限制
3. 图片需要解码

网友:
Re:在armfly-

好像没有看到f1刷屏的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看到f1刷屏的测试啊。。。。

使用RA8875的话,差距不大,应为很多都是RA8875在跑,F1或者F4只是发送下指令,
如果使用的是5420,可以简单的认为除以2

网友(2016-03-28):
emwin如何优化底层?驱动都已经是直接总线操作了,再往上就是emwin的库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win如何优化底层?驱动都已经是直接总线操作了,再往上就是emwin的库文件了

参考我们的60期emW你教程,移植部分,需要优化的地方都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我们的60期emW你教程,移植部分,需要优化的地方都有说明。

谢谢回复,_DrawHLine等那些函数都在库里看不到。

我用的是keil 5.16A,使用keil里安装的5.30 emwin,我能看到的只有头文件。

MCU是STM32F407ZGT6,GUI内存60kB,屏幕是ILI9341 320*240,速度如下,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我们的60期emW你教程,移植部分,需要优化的地方都有说明。

你这测试是使用emwin存储设备下测试的额结果吗?

网友(2017-01-12):
UCGUI因为出的比较早,它的整个设计思想是以速度换空间,就是牺牲速度换取小容量RAM的支持,为了照顾低性能的MCU而做牺牲。
为了提高UCGUI的刷屏速度,你最好不要放太多的控件,也不要使得控件重叠(例如几个弹出式对话框),因为UCGUI的区域剪裁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D(2018-08-07):
楼主~~~请问刷色块测试的代码在哪里呀,是segger的例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刷色块测试的代码在哪里呀,是segger的例程嘛?

你使用这个例子测试就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4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这个例子测试就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1&extra=page%3D1 ...

谢谢~~回的好快hhhh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这个例子测试就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1&extra=page%3D1 ...

不好意思楼主~~还是想知道那个您教程里3.4.1的刷色块代码在哪里,可以嘛~~~~

网友D:
楼主,我跑了一下那个例程,我觉得这个数有点大啊..我们刷屏的时候还是会有瑕疵= =.但是数据跑的很漂亮。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跑了一下那个例程,我觉得这个数有点大啊..我们刷屏的时候还是会有瑕疵= =.但是数据跑的很漂亮。请 ...

这个刷色块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ght=32%CE%BB%C9%A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刷色块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63&highlight=32%CE%BB%C9%AB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D:
好像要直接发帖楼主出现的才快一点,这个代码是需要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要直接发帖楼主出现的才快一点,这个代码是需要购买吗?

现在的新版STemWin已经没有带这个测试Demo了,你可以看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emWin,比如我这里是MDK5.25,就在路径:D:\Keil_v525\ARM\PACK\Keil\MDK-Middleware\7.7.0\emWin\Sample\Application\GUIDemo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版STemWin已经没有带这个测试Demo了,你可以看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emWin,比如我这里是MDK5.25, ...

谢谢大腿~~~找到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版STemWin已经没有带这个测试Demo了,你可以看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emWin,比如我这里是MDK5.25, ...

嘿嘿嘿,好使啦~~~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