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TFT显示汉字

楼主(2013-10-06):
请问v2板子,TFT显示汉字,汉字的字库是怎么得到的?汉字能显示大点的了吗?原来的是16*16的

网友:
光盘里面是不是有个这个,你先看一下,还有就是需要显示其它字体大小的话,需要改下,字体驱动

网友(2014-05-08):
用LCD_DispStr函数显示的汉字,很多都是白方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CD_DispStr函数显示的汉字,很多都是白方块,是什么问题呢

方便来一张截图吗

网友:
可能是字库里面没有这个字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我把字写在了12号字库里,字体用的是16

网友(2014-07-17):
是因为那条指令只是支持宋体的,我先在也是这个问题,输入的并不是宋体,而且不知道怎么改,没法弄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来一张截图吗

我也想说显示白块的问题,因为你们的驱动那指针位置要求输入的汉字是宋体的,但是怎么输入呢,自己输入的就不合适  显示的就是白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