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战篇] 第五期:uCOS2.92+uCGU3.98(源码)+FATFS+SD卡U盘+RA8875(UCGUI底层硬件2D绘图,简

楼主(2013-10-09):
这个程序是基于armfly-x2开发板的,本程序也做STemWin的实战篇教程。
硬件:STM32F103VET6核心板
           CPU : STM32F103VET6/ LQFP100
           RS232串口1个
           8MB 串行SPI1个
           4.3寸和7寸屏接口
           3个按键 1个摇杆,4个LED灯
软件:MDK4.23
功能介绍(基本能利用的资源都用上了):
1. 从SD卡读取图片作为背景,然后做三个个图标,暂时只用了两个图标。

2. 图标一实现SD卡U盘的连接和断开,以及SPI FALSH的简单测速,
3. 图标二实现官方的DEMO,运行完,回到主界面。
4. 摇杆用于鼠标移动。
5. 蜂鸣器用于按键和控件按下时鸣响。
6. 按键一用于打印系统信息,按键二用打印任务堆栈使用情况,按键三用屏幕截图。
7. 串口用的是5个串口FIFO,支持RS485
8. GUI的底层全部采用硬件2D绘图
9. 暂时用4.3寸调试的,7寸的话,要改写触摸校准。

程序下载,我这里就不升级到7寸的了,有兴趣的自己调试下触摸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2013-11-14):
把这个程序往前顶一下。

网友:
到底是stemwin,还是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stemwin,还是ucgui?

ucgui3.98

网友:
请问,替换成stemwin的库,能跑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替换成stemwin的库,能跑起来么?

可以,完全兼容

网友(2014-01-14):
引用 网友B:
可以,完全兼容

请问是直接替换,不需要改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直接替换,不需要改代码么?

需要改,应用部分不用改

网友:
我移植了STemWin5.22,但是显示图片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移植了STemWin5.22,但是显示图片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来发一个帖子,我来帮你解决下。

网友:
“CPU : STM32F103VET6/ LQFP100     (可以换 STM32F407VGT6)”,是指的程序不变,板子换为armfly-x3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 STM32F103VET6/ LQFP100     (可以换 STM32F407VGT6)”,是指的程序不变,板子换为armfly-x3么?

不要纠结这些了,这个是很久以前做的东西了,我已经将这个括号里面的东西去掉,也许这样舒服点。

网友:
再请教个问题,为何ucos移植代码中os_cpu_c.c中systick初始化代码被注释掉了?如下:

#if 0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INT32U  cnts)
{
    OS_CPU_CM3_NVIC_ST_RELOAD = cnts - 1u;
                                                 /* Set prio of SysTick handler to min prio.           */
    OS_CPU_CM3_NVIC_PRIO_ST   = OS_CPU_CM3_NVIC_PRIO_MIN;
                                                 /* Enable timer.                                      */
    OS_CPU_CM3_NVIC_ST_CTRL  |= OS_CPU_CM3_NVIC_ST_CTRL_CLK_SRC | OS_CPU_CM3_NVIC_ST_CTRL_ENABL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OS_CPU_CM3_NVIC_ST_CTRL  |= OS_CPU_CM3_NVIC_ST_CTRL_INTEN;
}
#endif

网友:
程序中实际使用了SysTick_Config(BSP_CPU_ClkFreq() / OS_TICKS_PER_SEC);这和OS_CPU_SysTickInit 有什么不同?

网友: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网友:
另外,没有看到全局变量SysTick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没有看到全局变量SysTick的定义?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 SysTick configuration struct      */

网友:
定义看到了。请问版主OS_CPU_SysTickInit 和SysTick_Config两者有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看到了。请问版主OS_CPU_SysTickInit 和SysTick_Config两者有区别么?

一样的。

网友:
能在V2板子上跑吗?或者改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在V2板子上跑吗?或者改那个地方

修改所有相关的驱动接口

网友(2014-11-04):
楼主,在线吗?想问你问题。帮我看看阿莫上面的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8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线吗?想问你问题。帮我看看阿莫上面的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823-1-1.html


网友(2020-06-28):
F103+uCOS2.92+uCGU3.98

网友(2020-11-21):
顶起来,学者运用到产品中去。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