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armfly-x2 更新一个 UCOS-II + emWin的例子(自适应3.0, 4.3, 5, 7寸屏)

楼主(2013-10-09):
版本说明:
uCOS-II  V2.92.07
emWin    V5.16

程序使用前一定要看下这个帖子:
关于F4综合程序和emWin例子触摸问题解决办法(X,Y反,X反,Y反等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06&fpage=3

还有就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两个emWin的DEMO, 下面贴出来

********************************************************************
*  特别说明:第一次使用,根据自己的屏,修正一下触摸部分,下面有两个函数
*  一个是用于修正触摸的,一个是用于官方DEMO演示的。
*  使用前看下这个帖子修正触摸
*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06&fpage=3
********************************************************************
*/
#if 0
    /* 触摸矫正 通过观察游标的移动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GUI_Delay(100);
      }
    }
#else
    /* 官方的DEMO演示 */
    void MainTask(void)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GUIDEMO_Main();
    }
#endif

程序下载

网友:
板子到了,试试哈~

网友(2014-01-14):
请教版主,自适应是指能自动识别TFT尺寸?还是程序启动后,用户选择屏幕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自适应是指能自动识别TFT尺寸?还是程序启动后,用户选择屏幕尺寸?

自动识别,不需要用户选择尺寸

网友(2014-08-16):
这版本不是5.2的吗,是5.16的吗?
专业电子设计。QQ:13979057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版本不是5.2的吗,是5.16的吗?

做的比较早,是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