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如何在窗口控件中绘制矩形色块?

楼主(2013-10-09):
不是在初始化窗口时绘制矩形色块的,是通过滑块改变色块颜色,怎么处理色块填充的?望高人指点

网友:
没有懂楼主的意思,楼主能举一个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懂楼主的意思,楼主能举一个例子么

就是创建一个调色板的窗口,用滑块调节R、G、B,然后在窗口中的一块区域将调节的RGB混合颜色显示出来,显示的地方我想用矩形填充功能,但是不能直接在控件里填充(应用矩形填充函数),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在那块区域里实时显示颜色的?或者说我怎么自己创建一个更新颜色区域的控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创建一个调色板的窗口,用滑块调节R、G、B,然后在窗口中的一块区域将调节的RGB混合颜色显示出来,显示的地方我想用矩形填充功能,但是不能直接在控件里填充(应用矩形填充函数),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在那块区域里实时显示颜色的?或者说我怎么自己创建一个更新颜色区域的控 ..

你说的这个官方有一个专门的例子,中午去实验室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官方有一个专门的例子,中午去实验室发给你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

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8&fpage=3
在emWin的模拟器里面也有这个文件,名字就是DIALOG_Slider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是这个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