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在主窗体的子窗体上面显示数字,总不显示,谁知道原因?

楼主(2013-10-10):
想在主窗体的子窗体上面显示数字,总不显示,谁知道原因?

网友:
子窗体有回调函数么,在回调函数里面显示,或者在子窗口上面用text控件显示

楼主:
有回调函数,我放在回调函数里了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_auto(pMsg);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16B_ASCII);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DecAt(55,338,200,3);

            brea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回调函数,我放在回调函数里了

case WM_PAINT:
           &#160aintDialog_auto(pMsg);
&n ..

子窗口上面用text控件显示试试,方便的话,把你的程序简化下,贴上来,我试试

楼主:
明天试试

楼主:
就是要上面的显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这种样子的不难做,你也可以不用子窗口,直接画一个色块就行,上面再写字

楼主:
这块区域有两种显示情况,我是用那个子窗体覆盖这块区域,显示或删除那个子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