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rmfly-v5开发板板驱动3.0寸SPFD5420读取像素问题(游标残影问题)

楼主(2013-10-10):
        发现了一个很奇葩的问题,现在用截屏函数读像素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鼠标还是有残影,奇怪了。
现在先把程序备份一下,后面有时间解决一下,最重要的这个程序在V2,V3,X2上面都没有问题。初步
怀疑是FSMC读取的时间配置问题,后面再查查吧。

相应的程序

网友(2015-08-12):
看了一下2013年的帖子了
遇到过相同问题 原因是液晶屏排线没有焊接好导致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2013年的帖子了
遇到过相同问题 原因是液晶屏排线没有焊接好导致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的?

非常感谢告知这种情况。我的这个后来就没有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