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armfly-v2,v3裸机STemWin5.20

楼主(2013-10-11):
应客户需要更新例程

程序使用前一定要看下这个帖子:
关于F4综合程序和emWin例子触摸问题解决办法(X,Y反,X反,Y反等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06&fpage=3

armfly-x2 裸机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9
armfly-x2 带系统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8

armfly-x3 裸机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
armfly-x3 带系统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5

armfly-v2,v3 裸机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8
armfly-v2,v3 带系统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9

armfly-v5裸机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6
armfly-v5 带系统STemWin5.20
FreeTO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

RTX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9

UCOS-III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5&fpage=4

网友:
非常感谢!速度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速度真快啊。

这下应该看emWin的入门教程会方便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应该看emWin的入门教程会方便很多了。(2013-10-11 16:50)嬀/color]
恩,打算先照着你的例子自己写一遍,学习学习,如果有问题在提出,如果没有问题,就跟上教程一步一步学习。

网友: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这是emwin例子   在V2板子上跑的
你的那个demo例子也有同样的问题
特别是在   在那个树形视图那字符显示都是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这是emwin例子   在V2板子上跑的
你的那个demo例子也有同样的问题
特别是在   在那个树形视图那字符显示都是花的

好的,明天我回实验室了,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明天我回实验室了,看看是怎么回事

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啊

没找到原因。

网友:
请问如果在V2板子上使用3寸屏(R61509V),驱动是否怎么改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在V2板子上使用3寸屏(R61509V),驱动是否怎么改啊?谢谢!

直接就能用啊,兼容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能用啊,兼容的,你可以试试看(2013-10-31 11:00)嬀/color]
是不是直接把bsp_tft_lcd.c文件中的g_ChipID = IC_4001改成g_ChipID = IC_61509。

但是LCDConf.c文件中的以下内容都不用修改吗?(你的打包文件里面是这样的)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define VXSIZE_PHYS 800
#define VYSIZE_PHYS 480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
#define LCD_CONTROLLER       8875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USE_PARALLEL_16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直接把bsp_tft_lcd.c文件中的g_ChipID = IC_4001改成g_ChipID = IC_61509。

但是LCDConf.c文件中的以下内容都不用修改吗?(你的打包文件里面是这样的)
#define XSIZE_PHYS  800

网友:
都不用改的,直接就可以用的。已经改好了,你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