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群主,你的触摸屏用手指肚轻轻一点就响应吗?像手机似的

楼主(2013-10-12):
群主,你的触摸屏用手指肚轻轻一点就响应吗?像手机似的

网友:
这里面有视频演示,你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

网友:
硬件软件都有关系。。。。

楼主:
用硬物点击还可以,用皮肤接触就不好,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软硬件怎么影响,又怎么改善?

网友:
手机都是电容屏,手指触摸很灵敏。
我们的屏是电阻屏,需要一定的形变才能响应。

网友:
楼主的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屏或者触摸板的问题,将楼主的工程移植到armfly-v5板子上面,轻轻一点就有反应。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