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emWin的内存配置的GUI_BLOCKSIZE设置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3-10-15):
我的处理器是STM32F2xx,内存128k,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分配100k,然后通过函数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返回实际空闲的字节数。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返回应用实际使用的字节数。
查看你最大实际使用的情况。

楼主:
楼主,我表达的不好,这个BLock不是总内存大小,而是每一个堆中每个块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表达的不好,这个BLock不是总内存大小,而是每一个堆中每个块的大小

一般128字节

网友(2014-04-17):
3q,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