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对话框消息传递

楼主(2013-10-17):
对话框消息传递好像不能接受用户自定义消息吧,跟踪了一下程序,消息根本不能发送到对话框呢!请各位解答。

楼主:
还是自己回答吧。经过实验,原来是FRAMEWIN对话框好像无法接收用户消息,只要将FRAMEWIN改成Window对话框就能接收用户消息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回答吧。经过实验,原来是FRAMEWIN对话框好像无法接收用户消息,只要将FRAMEWIN改成Window对话框就能接收用户消息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使用对话框的时候,你用这个函数尝试一下,应该是不能直接的使用对话框句柄,应该使用这个
WM_GetClientWindow() 返回客户端窗口的句柄。
昨天休息了,没有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