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eric,fsmc同时使用LCD和Nandflash,会冲突吗?代码里如何做处理?

楼主(2013-10-23):
请问eric,fsmc同时使用LCD和Nandflash,会冲突吗?代码里如何做处理?
我现在初始化nandflash后可以连USB读写,但是接着初始化LCD之后,fsmc总线就会挂掉。。。

网友:
不冲突的,他们属于FSMC不同的bank,就算是同一个的LCD和SRAM同时使用也没有问题的。
我的做法是上电以后先初始化好这几个模块使用的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的,他们属于FSMC不同的bank,就算是同一个的LCD和SRAM同时使用也没有问题的。
我的做法是上电以后先初始化好这几个模块使用的FSMC。

多谢,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