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请教斑竹一个问题建立任务?

楼主(2013-10-24):
建立任务1 任务2 ,任务1 的优先级高于优先级2 。有个问题,任务1和任务2 都没有while(1){}类似的大循环,任务1中也没有延时把控制权给任务2 。想问下任务1会建立任务的时候执行一下么。任务2会会在建立的时候执行一次么。、

网友:
针对没有大循环的情况,最新版的ucos-ii和UCOS-III都有解决办法,好像是删除这个任务,或者挂起这个任务,现在我没有在实验室,看不了源码,你在源码里面找一下就行,或者自己建立两个任务跟踪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没有大循环的情况,最新版的ucos-ii和UCOS-III都有解决办法,好像是删除这个任务,或者挂起这个任务,现在我没有在实验室,看不了源码,你在源码里面找一下就行,或者自己建立两个任务跟踪调试一下。

发错栏目了。我是在rt thread中建了两个任务。任务1优先级高于任务2 都没写while 循环。任务里也没有任何延时和切换任务函数。结果任务1运行一次 然后居然切换到任务2运行一次。就没有然后了。不理解低优先级的任务2怎么会运行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错栏目了。我是在rt thread中建了两个任务。任务1优先级高于任务2 都没写while 循环。任务里也没有任何延时和切换任务函数。结果任务1运行一次 然后居然切换到任务2运行一次。就没有然后了。不理解低优先级的任务2怎么会运行一次。

看一下源码,一般OS都会针对不是超级循环的情况下,做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源码,一般OS都会针对不是超级循环的情况下,做处理的。

嗯,解决了,,没有大循环的情况了,,任务最后会将自己删除,进入下一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