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DIT控件数据更新

楼主(2013-10-24):
我用ucGUI和ucOS做了一个对话框,上面有几个edit控件显示数据,创建了一个任务专门GUI_Exec(); 现在的情况是数据变了,但是edit的内容没有更新,我是把数据显示放在了对话框的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处理里,发现只有对话框第一次显示的时候才发送这个消息,以后就没了,请教下该如何实现edit数据的更新呢?谢谢。。。。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static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Longitude);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Latitude);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Altitude);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6),Speed);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5),FixMode);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4),Valid_S);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8),Visible_S);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UTCDate);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7),UTCTime);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static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37: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done=1;
                                                                                                GUI_EndDialog(hWin, 0);
                                                                                }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网友:
你这里是初始化的时候只调用了一次,只有定时的更新才可以的,明天我回实验室了,把解决办法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是初始化的时候只调用了一次,只有定时的更新才可以的,明天我回实验室了,把解决办法发给你。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里我假设hWin是你创建的对话框句柄,然后在主函数里面调用这个,试试看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6),  要更新的数值); GUI_ID_EDIT6根据你的ID号改一下。
如果要是不可以的话,得用这个函数先得到对话框的窗口函数句柄WM_GetClientWindow();也就是要这么调用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WM_GetClientWindow(hWin),GUI_ID_EDIT6),  要更新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假设hWin是你创建的对话框句柄,然后在主函数里面调用这个,试试看
EDIT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6),  要更新的数值); GUI_ID_EDIT6根据你的ID号改一下。
如果要是不可以的话,得用这个函数先得到对话框的窗口函数句柄WM_GetClientWindow() ..

谢谢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发现EDIT控件中有一个光标,我不想显示这个光标,应该用哪个函数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发现EDIT控件中有一个光标,我不想显示这个光标,应该用哪个函数设置呢?

这个光标好像没有办法消失,就跟你用电脑上面的控件是一样的,点击了以后会出现控件,只有你点击了别的地方那个控件才会消失。

网友:
可以试试EDIT_EnaBleBlink(),应该可以关闭闪烁光标。

网友(2014-05-05):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你好,这段代码什么意思啊,麻烦了!

网友(2014-07-17):
楼主,你的内容更新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可以写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发现EDIT控件中有一个光标,我不想显示这个光标,应该用哪个函数设置呢?

楼主,光标不显示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