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wmin 外置字体求教

楼主(2013-10-25):
根据eric大大写的教程,做了sd外置字体,可是现实字体的时候总进入硬件错误,发现显示完一个汉字以后(其实我TFT上看不见,但是程序里的LCD_drawbitmap是跑完了,我看到参数也是对的),读取第二个汉字的时候GUI_UC__GetCharCodeInc跑完_GetCharCode和_GetCharSize以后就不停地重复
0000 MOVES r0,r0
然后就报错了
我是在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错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忘了问楼主了,楼主用的是什么板子,F1还是F4,或者其它的处理器。
还有就是用的是STemWin5.20么,以及屏的型号

楼主:
f407,keil自带的emwin5.2屏幕是93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07,keil自带的emwin5.2屏幕是9320的

估计是你的fatfs读取数据方面有问题,你可以试试读取BMP图片什么的,显示一下。

楼主:
可是bmp图片可以显示啊....就是中间有绿条,而且我看了draw之前读取的字体数据,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bmp图片可以显示啊....就是中间有绿条,而且我看了draw之前读取的字体数据,是对的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帖子,那个楼主有一个解决办法,用F4上面也是可以的,你试试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014-1-1.html

楼主:
唔,改成了byte以后,图片是好了.....中文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唔,改成了byte以后,图片是好了.....中文问题依旧

那估计就是你移植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就是你移植的问题了。。。

莫名其妙的竟然好了...........什么都没改...........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神奇的问题
我有一个界面,在sd卡有字库的时候按钮显示中文没有的时候显示英文,现在显示中文的时候英文后面会跟上乱码,但是只显示英文的时候却没有,这个也不是字体编码的问题,因为我还有一段text里面是纯英文,但是也有相同的问题.......只要显示中文了,英文后面就多个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