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再次请教版主,关于5寸800*480屏触摸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版主你好,此问题我之前刚买屏的时候问过,但一直没有解决,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写AD数据采集,所以关于屏的触摸也就没去管它。
但最近有用到菜单,屏的触摸就显得很蛋疼。。。。。。。具体现象我描述一下,请版主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使用emWin打开鼠标指针显示,用手指在屏上沿X轴方向从左向右划动,鼠标指针沿Y轴从上向下移动;手指在屏上沿Y轴方向从上向下划动,鼠标指针沿X轴方向从右向左移动。
根据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6 贴纸中所说,交换RA8875_TouchReadX();RA8875_TouchReadY();位置后,用手指点击屏幕,鼠标指针Y轴方向运动正常,但X
轴不对,手指沿着X轴从左向右划动,鼠标指针沿X轴从右向左移动,方向相反。
请版主帮忙看看是究竟是么原因??

网友:
这个好解决,是X轴反了,下面两个都尝试一下,应为不知道当前那个是X轴了。
1. 你应该把RA8875_TouchReadX改成1023-RA8875_TouchReadX()。
2. 或者把RA8875_TouchReadY改成1023-RA8875_TouchReadY()。
有什么问题了咱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解决,是X轴反了,下面两个都尝试一下,应为不知道当前那个是X轴了。
1. 你应该把RA8875_TouchReadX改成1023-RA8875_TouchReadX()。
2. 或者把RA8875_TouchReadY改成1023-RA8875_TouchReadY()。
有什么问题了咱们再交流

把RA8875_TouchReadY()改成1023-RA8875_TouchReadY()后触摸正常了,谢谢eric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