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V5的板子提供的部分例程不能用

楼主(2013-10-25):
   我发现好多,emwin的例子,都是官方的demo。没有修改。甚至连 最后提供的那个综合的历程 emwin + ucosiii 的那个都不行。今天我试了试 Ex038.也是不行。
版主,有时间的话,把那些例子修改一边,或者测试一遍。你的stmemwin 那个入门很好。期望,赶紧讲讲消息机制啥的。感觉前面的东西,自己看手册都行。不用大面积的教程····好吧。我好像偏离主题了。
   版主,能否提供个,emwin+ucosiii的例子。能够读取数据,画曲线的例子。我试了2个,都不行啊。不知道肿么回事。如果硬件的错误,其他的例子也应该不能执行涅。可是其他例子执行的好好的,就是自己选了2个根据数据画曲线的,不行了。

网友:
好的,谢谢兄弟的建议,emWin的66个例子就是官方的例子,不是我写的。
1. 保证你是用的是MDK4.7以下的版本
2. emWin的第38和41两个例子我已经把改好的上传好论坛了,在这里下载
   3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3&fpage=4
   4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6&fpage=3
   其它的例子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3. 综合程序完全没有问题,只有那个触摸问题,解决办法在这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06&fpage=5
4. 教程方面要兼顾大部分的兄弟,不能只考虑个别,对于你说的消息机制,
    如果我前面讲的,你看手册能搞定的话,对于消息机制,在手册上面也有详细的讲解,你看手册也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