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这买了个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25):
感觉示波器用起来不怎么舒服。不知道是还不会使用,还是这个软件本来就这样。

主要表现在,当缓存设置的大了一点时,波形刷新很慢。我的感觉是,这个软件好像是等设置的缓存装满了以后再刷新显示。

那这也太傻了啊。

完全可以一边采集数据,一边刷新显示,采集到多少,显示多少。缓存满了后,再将前面的一点更新掉,形成一个环形的状态。

如果不能实现这个功能,这个示波器的价值大打折扣啊。

楼主:
我电脑的配置是击败了全国99%的电脑。I7,8G内存,120G固态硬盘,usb接在usb3.0接口上,win7   64位系统。

网友:
虚拟示波器都是采集填完缓冲区后再刷新显示。

网友(2014-12-26):
逻辑分析仪最大的用处是分析通信协议,你分析通信协议的时候是要抓一段波形,然后慢慢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