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讨论下电阻屏在emWIN上的用户体验问题

楼主(2013-10-27):
我用了国产的仿TSC_2046芯片去采集电阻屏的值,
滤波和校准方案采用斑竹推荐的那个amobbs的文章,
做出来后效果很差,点不准,而且按键保持也效果很差,不知道各位做出来的用户体验是咋样的。。
我的要求就是能达到wince上触摸的那种效果,至少可以点准,按键保持要好

网友:
我的那个程序,在armfly的4.3寸屏上面,效果很好,效果的好坏不仅仅和滤波有关,硬件好用也比较的重要。
后面有时间打算重新做一个好用的触摸程序,官方F429的板子看着触摸效果好像很棒,下周到货了再试试看。

网友:
F429/439的探索套件和综合板子,都是用的电阻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程序,在armfly的4.3寸屏上面,效果很好,效果的好坏不仅仅和滤波有关,硬件好用也比较的重要。
后面有时间打算重新做一个好用的触摸程序,官方F429的板子看着触摸效果好像很棒,下周到货了再试试看。

lz用emwin跑,能按键很准,按键能保持住,用户体验也不错?
用的算法是和斑竹介绍我的那种一样的么?

如果这样子,我软件上想办法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用emwin跑,能按键很准,按键能保持住,用户体验也不错?
用的算法是和斑竹介绍我的那种一样的么?

如果这样子,我软件上想办法就没辙了。。。。

用4.3的屏跑emWin DEMO,游标都不跳动的,很稳定,有时间我再测试看看,好久没有弄触摸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的屏跑emWin DEMO,游标都不跳动的,很稳定,有时间我再测试看看,好久没有弄触摸问题了。

我的触摸屏驱动,我用emWIN自带的校准和消息传递函数;
采点哪里只用了一个均值,

目前触摸屏按键保持正常,就是按下去的一瞬间,按键位置会乱抖,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触摸屏驱动,我用emWIN自带的校准和消息传递函数;
采点哪里只用了一个均值,

网友:
不正常,一般情况下,触摸和咱们用的按键差不多的,按下的瞬间也会有抖动,这个抖动要滤掉,我的那个程序没有把这个滤掉,armfly自己做了一个滤波程序,比较好用,就是我用在emWin上面做校准的时候,校准不正确,不校准的情况下,用我以前校准好的参数,用他做的滤波程序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一般情况下,触摸和咱们用的按键差不多的,按下的瞬间也会有抖动,这个抖动要滤掉,我的那个程序没有把这个滤掉,armfly自己做了一个滤波程序,比较好用,就是我用在emWin上面做校准的时候,校准不正确,不校准的情况下,用我以前校准好的参数,用他做的滤波程序很好用。

这个滤波程序,是那个“emWIN5.xx移植”文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滤波程序,是那个“emWIN5.xx移植”文章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

刚刚自己写了个滤波,按下后60ms后开始采点,神马都正常了。。
估计是触摸屏模块那边本身有问题,
按下的时候抖动的时间太久,那种抖动,是整体飞,光靠滤波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