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界面显示问题
努力做,耐心等

楼主(2013-10-28):
用ucgui和ucos-ii做了一个界面,在界面上有个类似计时器的功能,每次按秒加,但是发现每次走一秒整个一行都会跟着跳动。用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就没用了,但是刷屏速度明显变慢。求助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屏幕多大,内存多大?

闪烁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memdev,但是对内存需求很大,比如320 * 240的屏幕需要320 * 240 * 2个字节;
如果你内存大,记得吧ucgui的heap开大一点
如果你内存太小,还是别用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刷屏的问题,是你在编写程序上的一个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屏幕多大,内存多大?

闪烁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memdev,但是对内存需求很大,比如320 * 240的屏幕需要320 * 240 * 2个字节;
如果你内存大,记得吧ucgui的heap开大一点
如果你内存太小,还是别用了

M3 800x480 外接SDRAM做显存   ucgui的heap指哪个 栈开了20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刷屏的问题,是你在编写程序上的一个小bug。

有可能,但是这个计时器功能也是对的啊,能正确计时啊。。。别的任务对它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3 800x480 外接SDRAM做显存   ucgui的heap指哪个 栈开了20KB

20KB哪里够,开个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B哪里够,开个2m

这个2M怎么开啊?我这个20K是开在内部RAM的 用宏定义 #define GUI_ALLOC_SIZ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2M怎么开啊?我这个20K是开在内部RAM的 用宏定义 #define GUI_ALLOC_SIZE

除了LCD用的显存外,剩下的空间全部用于emWin的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LCD用的显存外,剩下的空间全部用于emWin的动态内存

我还有ucos的,也需要用到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ucos的,也需要用到内存的

我说的是SDRAM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SDRAM的空间

大神,如何将SDRAM的空间分配给emWin的动态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何将SDRAM的空间分配给emWin的动态内存啊

网友:
SDRAM初始化好以后,直接给出地址就行,LPC的官方应该也有例子的吧,ST的F429有个例子。

网友:
LPC官网找不到,你可以参考这个
STM32F429IDISCOVERY软件包(含综合程序和外设基础例程)百度云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mp;amp;uk=286563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PC官网找不到,你可以参考这个
STM32F429IDISCOVERY软件包(含综合程序和外设基础例程)百度云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mp;amp;uk=286563520

网友:
谢版主,再问个问题,我的LCD屏(AT070TN83)在系统上电的瞬间会先亮一下然后又灭掉,最后才正常有数据显示。是为什么啊,这款液晶的背光控制脚我是直接接电源的。然后用示波器看 他有一个尖脉冲。为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版主,再问个问题,我的LCD屏(AT070TN83)在系统上电的瞬间会先亮一下然后又灭掉,最后才正常有数据显示。是为什么啊,这款液晶的背光控制脚我是直接接电源的。然后用示波器看 他有一个尖脉冲。为何啊?

怎么觉得像是你的程序问题,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做了多次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觉得像是你的程序问题,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做了多次的操作

我电源没操作啊,就是直接接的开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