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4+PHY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请教是不是F4芯片接任何PHY芯片驱动都是兼容的(RMII接口一样)?

楼主:
就是如果DM9161换成其他的PHY芯片,那在9161下的驱动程序需要修改吗?

网友:
改动不大。主要看PHY地址有无变化。

楼主:
就是PHY的地址电路一样,是不是底层就不用修改程序,或者说整块网络通信的程序都可以直接移植过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