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里滚动条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我在对话框中添加了列表和滚动条,请教一下,点击滚动条的向上向下按钮,对话框的回调函数处理的是哪两个消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那么我点击向上 向下按钮发送的都是WM_NOTIFICATION_CLICKED 了 ,我怎么区分点击的向上按钮还是向下按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我点击向上 向下按钮发送的都是WM_NOTIFICATION_CLICKED 了 ,我怎么区分点击的向上按钮还是向下按钮呢?

这个应该区分不了吧

网友:
你可以变通一下,比如通过识别选项什么的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变通一下,比如通过识别选项什么的来区分。

识别选项是什么?可否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选项是什么?可否具体一点...谢谢

好久没有用这个控件了,看了下手册刚反应过来,你可以通过
SCROLLBAR_GetValue()  返回当前项目值
这个函数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