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触摸时光标只在中心区域活动,校准之后还这样。为什么?

楼主(2013-11-05):
触摸时光标只在中心区域活动,校准之后还是这样,7寸屏触摸正常,5.7的改了屏的尺寸参数,重新校准,光标就只能在中心区域活动了,一直点击时,光标还有抖动,谁知道原因?

楼主:
光标跟手指的活动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在屏幕中心光标跟手指位置相差小,越靠近边缘相差越大,手指到屏幕边缘时,光标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标跟手指的活动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在屏幕中心光标跟手指位置相差小,越靠近边缘相差越大,手指到屏幕边缘时,光标到不了

触摸要重新校准下,用你的5.7的屏重新做一下校准,emWin不是有66个基础例子么,里面有一个就是用校准的,试试在板子上面跑跑。

楼主:
试了校准程序,在7寸屏上校准后点击效果挺好,画出的圆点的误差很小,抖动也小,同一个程序,换成5.7寸屏640X480,只是改动了屏幕尺寸参数,校准后就偏差比较大,右上部分还有,左下比较差,偏差大,抖动大

楼主:
右上部分还行,左下部分偏差比较大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四个电容的问题,去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