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获取Graph 中的某点坐标

楼主(2013-11-05):
请问,Eric,有没有类似于点击Graph,能获取坐标的,函数?

在没有 dialog ,没有graph的情况下,使用它的 提供的 校准的例子,可以显示他的坐标值。
但是在有dialog的情况下,就没用了。我看到GUI_PID_STATE

肿么用呢······

楼主:
就是点击graph,显示出点击的坐标····

网友:
这个例子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GUI_PID_STATE TouchState;
int xPhys, yPhys;
GUI_TOUCH_GetState(&TouchState);  /* Get the touch position in pixel */
xPhys = GUI_TOUCH_Getx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x */
yPhys = GUI_TOUCH_Gety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y */

就是emWin的66个例子中的第11个。
Ex011-CURSOR_Sample.c

网友(2014-02-27):
能graph好像没有通知消息,不知怎么响应触摸,没有源码不好弄啊,估计直接取底层触摸坐标自己进行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graph好像没有通知消息,不知怎么响应触摸,没有源码不好弄啊,估计直接取底层触摸坐标自己进行判断了

emWin中的消息机制里面有专门的触摸消息:WM_TOUCH 指针输入设备接触到处于按下状态的窗口轮廓时发送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