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MEMDEV的CopyFromLCD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hMem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75, 320, 64, 0,
                                GUI_MEMDEV_APILIST_1, /* Used API list */
                                GUI_COLOR_CONV_1);    /* Black/white color conversion */

我这样子创建了一个fixed的memdev,颜色位数比屏幕位数要低(16bit)
我调用GUI_MEMDEV_CopyFromLCD()从屏幕拷贝图像,发现没有效果;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实现从屏幕拷贝图像到该memdev?

网友:
官方的MEM的例子很多,有几个例子是用的GUI_MEMDEV_CopyFromLCD(),你找找看,然后研究下,MEM方面的函数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