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怎么用uCosIII做系统时钟呀?

楼主(2013-11-05):
不知道怎么用uCosIII做系统时钟,OSTimeGet()返回时基,每次非要调用OSTimeDly()这个 时基才会更新。

网友:
好像只有这个吧,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这个吧,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 实现,OSTimeGet()返回值每隔一毫秒的时间自加1,不调用延时函数,stm32工作了多久他就返回多长时间

网友:
OSTimeGet()一直在更新呢,不调用OSTimeDly()它也在更新的,时基的更新用的是OSTickCtr++; 每个时钟节拍中断更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TimeGet()一直在更新呢,不调用OSTimeDly()它也在更新的,时基的更新用的是OSTickCtr++; 每个时钟节拍中断更新一次。

这样呀,那估计是我的 ucos iii       OSTimeGet()相关的底层 写错了,或没链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估计是我的 ucos iii       OSTimeGet()相关的底层 写错了,或没链接上,

知道了  我的任务emwin的任务优先级 高于OS_TickTask ()任务,导致系统内部的任务等待emwn执行完,内部没有及时运行  所以OSTickCtr没有及时自加.